[技术问答] 怎么把FFT从64个点扩展到128个点啊?

楼主(2023-09-18):
现在已经有个64点的了,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想要扩展到128点试试。

网友A:
需要修改 FFT 算法,使其能够处理更多点的数据。

网友B:
将 128 点的 FFT 分解为两个 64 点的 FFT,然后分别处理这两个子问题。最后,将两个子问题的结果合并,得到 128 点的 FFT 结果。

网友C:
在64点FFT中,输入序列有64个样本,输出序列也有64个频域复数值。

网友D:
可以将 FFT 算法分解为多个子任务,并行处理这些子任务。这样,每个子任务将处理更多的数据点,从而实现 FFT 扩展。

网友E:
扩展FFT的结果并不会提供更多的频域分辨率,因为频域分辨率取决于采样率和FFT点数的关系。

网友F:
FT是一种快速傅里叶变换算法,用于将时域信号转换为频域表示。常用的FFT算法有Cooley-Tukey算法和Radix-2算法。

网友G:
可以使用 Cooley-Tukey 蝶形算法或其他类似的 FFT 算法。

网友H:
将原始的64点输出序列扩展为128点输出序列。由于FFT的输出是对称的,可以将原始输出序列的后半部分复制到扩展序列的前半部分,得到一个长度为128的输出序列。

网友I:
了解基本的FFT算法原理和步骤是很重要的。

网友J:
增加点数,可能会增加计算复杂度。

网友K:
调整 FFT 算法的参数,如采样速率

网友L:
在实际应用中,可能需要使用更复杂的方法来扩展FFT,例如使用窗口函数或插值等方法。

网友M:
采样率应该是你FFT点数的整数倍。例如,如果你的FFT点数是128个点,那么你的采样率应该是128的整数倍。

网友N:
在实现 FFT 扩展后,对代码进行验证和优化。确保 FFT 算法能够正确地处理 128 点数据,并在性能和准确性方面达到预期。

网友O:
DFT公式应该和你的FFT点数相匹配。例如,如果你的FFT点数是128个点,那么你应该使用128点的DFT公式。

网友P:
将原始信号的前64个点复制到后64个点上,并将所有点的幅度除以2。

网友Q:
使用支持128点FFT的算法或库函数,对扩展后的输入序列进行128点FFT计算。这将得到一个长度为128的频域复数序列。

网友R:
扩展FFT点数会增加计算量和内存消耗。

网友S:
可以使用现有的FFT算法库或自行编写FFT算法来实现。

网友T:
将原始的64点输入序列扩展为128点输入序列。可以通过在原始序列的每个样本之间插入零值来实现扩展。具体而言,将原始序列的每个样本后面插入一个零值,得到一个长度为128的输入序列。

网友U:
将FFT从64个点扩展到128个点需要处理更多的数据和更新更多的公式,但是这可以提高你的FFT精度。

网友V:
可能需要重新计算或重新获取你的输入数据以适应128个点,然后使用 执行128点的FFT。

网友W:
常用的库如FFTW等通常会提供不同点数的FFT计算,你只需要选择适合的函数即可。

网友F:
定义了FFT长度N为128

网友X:
以在原始信号中插入新的数据点,或者在原始信号的末尾添加一些额外的数据点。这样,您就可以将FFT从64个点扩展到128个点,并获得更多的谱线

网友I:
在FFT中,点数的增加会导致计算复杂度的增加。

网友K:
FFT的计算本质上是基于蝶形算法的迭代过程

网友Y:
在进行FFT计算时,需要将扩展系数矩阵进行展开,然后将展开后的矩阵与原始信号进行卷积运算,最终得到128个点的FFT结果。

网友Z:
将FFT的点数从64个点增加到128个点。这意味着你需要处理更多的数据。

网友AA:
增长点数,大概会增长计较复杂度。

网友AB:
在64点fft中,输入序列有64个样本,输出序列也有64个频域复数值。

网友AC:
要将FFT从64个点扩展到128个点,您可以使用插值或增加时域时间的方法

网友AD(2023-11-06):
将原始旌旗灯号的前64个点复制到后64个点上,并将全部点的幅度除以2。

网友AE:
调整、FFT、采样率等算法参数

网友AF:
首先,将64个点的FFT计算结果作为输入。
将这64个点的FFT表示为复数数组,每个复数代表一个频率分量。
创建一个新的复数数组,长度为128,将原来的64个点的FFT结果复制到新数组的偶数索引位置上(即0,2,4,...)。
对于新数组的奇数索引位置(即1,3,5,...),添加相应的零值。
对新数组执行128点FFT算法,得到扩展后的FFT结果。

网友AG(2023-12-08):
您可以使用Cooley Tukey, Butterfly算法或其他类似的FFT算法。

网友AH:
扩大fft点数会增长计较量以及内存损耗。

网友AI:
通用FFT算法是可以指定位宽的

网友AJ:
了解FFT算法的基本原理和步骤非常重要。

网友AK:
可以利用现有的fft算法库或者自行编写fft算法来实现。

网友AL:
ARM的DSP库有呀

网友AM:
经常使用的库如fftw等凡是会供给不一样点数的fft计较,你只必要选择合适的函数便可。

网友AN(2024-02-01):
定义FFT长度n为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