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OS管驱动电路分析

楼主(2023-09-18):
各位坛友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1.芯片端VN与VP同为高时,各个三极管导通情况,着重分析下P2B与N2B的导通情况;
2.芯片端VN与VP同为低时,各个三极管导通情况,着重分析下P2B与N2B的导通情况;
谢谢大家。

网友A:
Vp为高,G1B导通~P1B导通~P2B截止;

Vp为低,G1B截止~P1B截止~P2B截止;

p2b只在转换过程中起作用,加速放电

收到,谢谢坛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