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如果用PIC控制DRV8312该如何做

楼主(2023-09-18):
有人做个这个组合没,TI的DRV8312 ,这个芯片有点特点,是PWM信号高电平时候导通上桥臂,PWM为低电平导通下桥臂,那么如何配合让电机旋转呢

网友A:
通过观察LED的亮度、电流表的读数等方式,测试DRV8312的驱动效果。

网友B:
DRV8312有8个引脚,包括电源输入、地线、控制引脚、驱动引脚等。需要根据DRV8312的datasheet确定每个引脚的功能和引脚号。

网友C:
根据DRV8312的数据手册和引脚定义,将PIC单片机的GPIO引脚连接到DRV8312的相应控制引脚。例如,将PIC的PWM输出引脚连接到DRV8312的PWM输入引脚,将PIC的GPIO引脚连接到DRV8312的使能引脚等。此外,还需要连接电源和电机的相应引脚。

网友D:
根据需要选择适当的DRV8312驱动器版本,考虑到电机的电流需求和电压等级

网友E:
具体实现方法可以参考相关的编程手册和教程,或者参考DRV8312的官方文档和用户手册。

网友F:
PIC 单片机的控制程序,实现对 DRV8312 驱动器的控制。

网友G:
根据DRV8312的引脚定义和功能说明,确定需要控制的引脚。例如,可能需要控制DRV8312的使能引脚、方向引脚和PWM输入引脚等。

网友H:
用PIC控制DRV8312,需要先确定PIC的型号和编程语言

网友I:
可以通过改变PWM输入引脚的占空比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和方向等。

网友J:
DRV8312是一款集成了FET控制接口的三相电机驱动器,可以用于控制无刷直流电动机和永磁同步电动机。

网友K:
将 PIC 单片机与 DRV8312 驱动器相连接。您需要连接 PIC 的控制信号(如使能、方向、速度等)到 DRV8312 的相应控制端口。

网友L:
在PIC单片机的固件代码中,需要进行初始化设置来配置GPIO引脚的方向和功能。根据DRV8312的要求,配置PWM输出引脚为输出模式,并设置使能引脚的状态。

网友M:
将PIC控制器的数字I/O引脚连接到DRV8312的逻辑控制引脚

网友N:
使用PIC单片机的GPIO引脚控制DRV8312的使能引脚,以控制电机的启停。通过控制使能引脚的高低电平,可以使DRV8312的输出驱动器进入或退出工作状态。

网友O:
需要了解PIC的控制方式和DRV8312的控制方式之间的差异,并且需要了解如何使用PIC来控制DRV8312。

网友C:
确保PIC的引脚电平兼容DRV8312的逻辑电平要求。

网友P:
在程序开始时,需要初始化DRV8312的引脚,包括设置电源输入、地线、控制引脚、驱动引脚等。

网友Q:
需要了解 DRV8312 驱动器的特点和功能。DRV8312 是一款高性能、全功能的电机驱动器,支持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它具有多种控制模式,如速度控制、位置控制和电流控制。了解 DRV8312 的特点和功能有助于设计合适的控制电路。

网友R:
DRV8312是一个双通道驱动器,可以控制两个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