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小练 使用反向UART把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出去

楼主(2023-09-18):
1、首先需要找到反向UART是哪个通道,是设备管理器中的User UART,如下图所示:
2、其次要使能launchpad上的PA8、PA9到BC_TX、BC_RX的接口,这个通过跳线J16、J17来实现。
3、在主函数中进行中断的初始化,清除串口中断标志,使能串口中断
  1.     NVIC_ClearPendingIRQ(UART_0_INST_INT_IRQN);
  2.     NVIC_EnableIRQ(UART_0_INST_INT_IRQN);
  3.     DL_SYSCTL_enableSleepOnExit();
4、配置串口中断函数,当检测到有接收中断的时候,把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出去。
void UART_0_INST_IRQHandler(void)
{
    switch (DL_UART_Main_getPendingInterrupt(UART_0_INST)) {
        case DL_UART_MAIN_IIDX_RX:
            data = DL_UART_Main_receiveData(UART_0_INST);
            DL_UART_Main_transmitData(UART_0_INST, data);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请问什么叫做反向uart,这个是一个专门的外设吗

网友B:
这里的反向是说发送和接收端反过来了还是说电平是相反的呢

网友C:
可以在程序运行过程中通过修改双方的发送端和接收端吗

网友D:
在中断函数里边做数据发送不太好吧

网友E:
所有的uart都可以这样反向发送数据的吗?

网友F:
楼主方便发一下这个电路板的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