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两块板子iic通信从机有什么办法主动向主机发数据啊?

楼主(2023-09-18):
不行的话就换串口了

网友A:
通过中断请求

网友B:
通过主机主动轮询

网友C:
不行,iic只能主机发起吧

网友D:
从机是不能主动发起请求的

网友E:
只能被动

网友F:
时钟信号只能由主机主动发起

网友C:
从机没法发起请求的

网友E:
这个应该不行,协议定义的时候就不支持

网友G:
你都说不行就串口了,那就串口呗,串口好用一些

网友H:
我觉得可以的吧,定时发送被,你从机也添加个定时发送的功能

网友I:
我觉得I2C是交互式应答,都是主机询问的吧

网友J:
2块从机板子,要给主机发送数据?

网友K:
好像可以定时发送吧

网友L:
话说,从机不也是你们自己做的么,写个定时发送不也可以么

网友M:
也是,用其他方式通信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N:
一般都是主机要数据,好像是这样

网友O:
如果没有组网需求的话,其实用串口也是可以的

网友P:
换吧,我用串口倒是非常习惯,所以推荐使用

网友Q:
只能由主机主动发起,从机没法发起请求的

网友R:
两块板子之间的I2C通信,通常从机不能主动向主机发送数据。这是因为I2C协议的设计是主机先启动通信,然后从机在接收到主机的信号后,才进行应答和数据传输。

网友S:
从机的数据发送必须在主机控制下进行。

网友T:
可以在需要时切换为主机角色,从而主动发送数据。这种方案需要硬件支持,并且需要在软件中实现相应的控制逻辑。

网友U:
通常由主机 (Master) 向从机 (Slave) 发送指令和数据

网友V:
如果需要从机主动向主机发送数据,可以考虑使用SPI通信或UART通信来实现。

网友W:
在I2C通信中,从机不能主动发送数据,开始条件都是由主机生成。

网友X:
不可能,你了解IIC协议就知道,clk是主机给的

网友R:
从机在接收到主机的信号后,进入中断处理程序,然后立即向主机发送数据。此时,从机必须先向主机发送一个起始条件,然后才能发送数据。

网友Y:
通常从机设备是被动接收主机的命令和数据。

网友Z:
发送数据之前,从机需要先发送一个起始信号,然后发送数据,最后发送一个停止信号。

网友AA:
如果需要从机主动向主机发送数据,可以采用中断的方式。

网友AB:
从机需要等待主机发送指令,然后根据指令来响应或发送数据。

网友S(2023-10-18):
可以采用软件模拟I2C的方式,从机的代码可以通过控制GPIO来模拟I2C协议中的起始条件和数据传输。

网友AC:
从机只能被动接收主机发送的数据,无法主动向主机发送数据。

网友AD:
一般情况下,从机会在接收到主机的信号后,根据主机发送的指令和数据,进行相应的应答和数据返回。

网友:
需要让主机先发送一个起始信号,然后从机才能发送数据。

网友AE:
只有在生成起始条件后,才会从从机模式自动切换到主机模式。

网友AF:
IIC从机不能主动发送数据,从机如果有IO的话,可以向主机发送IO中断信号,让主机立即读取数据。

网友AG:
时钟旌旗灯号只能由主机自动倡议

网友AH:
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交流

网友AI:
换句话说,奴隶不也是你造的吗?

网友AJ:
如果你说这是不可能的,就使用串行端口。

网友AK(2023-12-12):
主收从发是可以的,时钟依然是主提供。
当然 如果希望从 单纯地主动发起通信那是不行的。从只能配合。

网友AL:
不能,iic只能由主机发起

网友AM: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

网友AN:
输入滤波电容的公共端应作为其他交流电流地的唯一接点

网友AM: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

网友AO: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