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三极管在该电路中的运用

楼主(2023-09-19):
输入信号vin_up和vin_down 是MCU(5V供电)发出的,通过继电器控制电机升降的信号

继电器输出端的两个采样电阻,采集电机电流,形成的vin_up_samp和vin_down_samp信号,输入给左下角的第一级差分电路,输出的vout_diag直接给第二级差分电路,与此同时vout_1给MCU形成vin_EN信号,最后输出的vout_2又给MCU反过来再调整输出vin_up和vin_down,是这么个过程。

Q1的作用是什么?

@yangxf1217 :直接接到MCU
Vout_1直接接MCU吗?如果是负压MCU没法采集吧

网友A:
Q1是电子开关。Vin-EN为低Q1导通,R8与R12并联,导致后面输出为Vout2的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率变高。Vin-EN为低,Q1截止,后面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率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是电子开关。Vin-EN为低Q1导通,R8与R12并联,导致后面输出为Vout2的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率变高。Vin-EN为低 ...

“R8与R12并联,导致后面输出为Vout2的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率变高”

请问,如何涉及到了带通滤波了?左边运放是差分电路,右边运放是起到了带通滤波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R8与R12并联,导致后面输出为Vout2的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率变高”

请问,如何涉及到了带通滤波了?左边运 ...

是的。带通滤波器与左边差分运放无关。与右边运放电路有关。右边电路有些特别。运放的输入正、负都接信号输入,但正、负输入的交流阻抗不同,最后整个输出就是带通滤波。如果,不嫌麻烦,写出这个放大器的转移函数就可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带通滤波器与左边差分运放无关。与右边运放电路有关。右边电路有些特别。运放的输入正、负都接信号 ...

好的,谢谢您,追问一下,您说的是输入交流阻抗,平时说运放的输入阻抗,也没有见说要输入交流阻抗,是不是因为这个运放的输入是交流信号(输入是由MCU输出提供),所以才说是交流输入阻抗?而且关于这个电路(右边运放)的转移函数如何分析,多指点一下

网友A:
所说的交流阻抗指:运放输入IN-的R11,与 输入正IN+的R12、R13、C3构成T型网络的交流阻抗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说的交流阻抗指:运放输入IN-的R11,与 输入正IN+的R12、R13、C3构成T型网络的交流阻抗不同。 ...

好,谢谢,形成了带通滤波有什么作用呢?毕竟输出的信号给了MCU,要让形成控制电机正反转动的信号,这和带通滤波怎么联系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谢谢,形成了带通滤波有什么作用呢?毕竟输出的信号给了MCU,要让形成控制电机正反转动的信号,这和 ...

这个我也不知道。上述只是对楼主画出电路而言。电路实际用途、需求、背景、工作条件、系统整体。。。等等不清楚,无法做出准确、全面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不知道。上述只是对楼主画出电路而言。电路实际用途、需求、背景、工作条件、系统整体。。。等等 ...

还是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