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73MCU内部DAC输出测试,结论:输出‘断层’是器件参数中的差分非线性和积分非线性...

楼主(2023-09-19):
STM32F373MCU内部DAC输出测试,结论:输出‘断层’是器件参数中的差分非线性和积分非线性导致的

下图是12位DAC输出测试(Vref = 3V),34410A回读(NPLC=10,rang=10V)
X:设置值
Y:回读值-理论值
------------------------------------积分非线性
X:设置值
Y:后一回读值-前一回读值
理论上每增加1,电压会增加3/4096=0.7324mV. -----------------差分非线性
可见:输出在设置值从0xnFF到0xn00出现‘断层’,表现为后一个值增加的不明显(也就是正常情况下会增加0.7324mV,但是只增加了0.65mV),从而导致放大后电压不稳定,导致精度达不到预定目标。

大家知道这是DAC输出的什么问题吗?

问题原因;是由于差分非线性和积分非线性导致的测量误差,元器件选型时需注意这两个参数会直接影响到DAC输出和ADC回读准确性。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明东(Maxwell)」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axwell_321/article/details/132467386

网友A:
测量误差是不是不可避免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误差是不是不可避免啊

误差当然是不能避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