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如何在 AT32F421 使用 VBAT 供电?

楼主(2023-09-19):
由于 AT32F421 没有独立的 VBAT供电引脚,如果需要使用类似 VBAT供电实现待机功能,需要设计外部的电源切换电路。原理可参考图 1,其中 VDD_MCU 接 MCU 供电引脚 VDD,VDD 接主电源,VBAT 接电电源。

楼主:
1. 当 VDD 和 VBAT 同时有电时,VDD 电压比 VBAT 电压高;D2 导通,D1 关断,VDD 为 MCU 供电。当
VDD 断电时 D1 导通,VBAT 给 MCU 供电;D2 防止 VBAT 漏电到 VDD。

楼主:
2. PA0 用于检测 VDD 是否掉电,掉电后 PA0 将输入低电平,MCU 检测 PA0 状态后可进入低功耗模式以
节省 VBAT 电池耗电;VDD 恢复供电时可通过 PA0 WKUP 唤醒 MCU,这些操作需要通过软件实现。
其中 C1、R2 用于滤除电源线路上额外的毛刺或噪声,可以根据硬件环境决定是否使用。VDD 掉电后
R1 将 PA0 电平拉至稳定的低电平,也可用 PA0 内部下拉电阻替代。

楼主:
3. 如果使用环境存在 VBAT 电压高于 VDD 电压的情况,可将图 1 红框中的电路替换为图 2 的电路。VBAT可以比 VDD 稍高,但不应超过 Q1 的 Vgs 电压,否则 Q1 将导通,VBAT 优先供电 VDD_MCU;VDD_MCU
也不可高于 VBAT 太多(视 Q1 的 Drain-Source 寄生二极管而定),否则 VDD_MCU反向漏电到 VBAT。

网友A:
在使用VBAT供电时,需要考虑电池的容量和寿命

网友B:
需要设计外部的电源切换电路。 可能的实现方式是使用二极管来切换电源

网友C:
使用 VBAT 供电时,需要确保 VBAT 电源的电压稳定,并且需要使用适当的保护电路来防止 VBAT 电源的电压过高或过低。

网友D:
在AT32F421中使用VBAT供电

网友E:
检查VBAT电压状态

网友F:
连接一个备用电源(通常是纽扣电池)到VBAT引脚。

网友G:
VBAT引脚是用于备用电源供电的引脚。

网友H:
VBAT 供电电路:在使用 VBAT 供电时,需要设计合适的供电电路,以确保 VBAT 电压稳定并提供足够的电流。

网友E:
使用VBAT供电需要在硬件和软件上都有所设计,以确保在电源切换时,MCU的供电不会中断。

网友I:
需要配置电源管理模块以使用VBAT供电。这通常涉及设置相应的寄存器位。

网友J:
如果需要使用类似VBAT供电实现待机功能,需要设计外部的电源切换电路。

网友K:
VBAT 引脚用于电池备份功能。

网友L:
可能有一个独立的VBAT引脚,可以直接用于连接电池或其他备用电源。

网友M:
VBAT 引脚通常是一个模拟输入,用于检测电池电压。将电池的正极连接到 VBAT 引脚,负极连接到地(GND)。

网友N:
可以使用 VBAT 供电。

网友O:
VBAT 是单片机的内置电池供电系统,可以为单片机提供稳定的电源。

网友P:
独立的 VBAT 供电引脚

网友Q:
可以选择 VBAT 供电,也可以选择电池供电。

网友R:
在 AT32F421 的电源输入引脚连接 VBAT 电源,通常使用一个电池或一个电源模块。

网友S:
VDD 电压必须高于 VBAT,否则 VBAT 将优先为 VDD 供电,电池的使用寿命会缩短。

网友T(2025-04-24):
这样一个电池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