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FCM32F095 USBHost/Device + 双CAN-FD单片机

楼主(2023-09-19):
FCM32F095的双CAN-FD,向下兼容S**T的bxCAN,只是扩展了一些和CAN-FD相关的位,程序简单修改即可升级。同时,该模块1:1兼容G**D32C113。

USB Full Speed Host/Device,完全兼容S**T的G0xx的USB,简单将库拷过来就行了。

下面是使用CAN分析仪,测试5M、8M、10Mbps CAN-FD的收发。
注:测试程序的MCU主频仅40M,即可支持上述波特率。
至于10M以上的波特率,CAN分析仪已经不支持了

网友A:
CANFD要高速USB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FD要高速USB才行~

不需要的。

按CAN-FD 10Mbps来计算,CAN只有数据段是10M,而USB是全部数据12Mbps。
除了位速率,CAN和USB都还有缓冲。CAN收/发都有FIFO,USB也可以设置双缓冲来乒乓操作。

网友B(2025-08-20):
你好,看快速替换指南文档里说
FCM32F0和S**32F0系列可以替换,那为啥USB库又是完全兼容S**T的G0xx的USB,而不是S**32F0xx的USB库

网友C:
仲裁波特率,最高支持到多少呢? 能到2M吗? 看你们图是1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仲裁波特率,最高支持到多少呢? 能到2M吗? 看你们图是1M

协议上来说,只有数据段是>1M的,其它是<=1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看快速替换指南文档里说
FCM32F0和S**32F0系列可以替换,那为啥USB库又是完全兼容S**T的G0xx的USB, ...

所有F0系列,当usb device使用时,都和STM32F0的USB兼容

F095的型号,USB为Host/Device,因此兼容STM32G0系列的USB,因为STM32F0系列没有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