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国民MCU有定时器的IO刹车功能么?

楼主(2023-09-19):
请问有人用过定时器的io刹车功能吗,咋官方例程都是无刹车的?
国民有这方面的例程么?

网友A:
定时器代码修改时需要选择刹车源。时钟失效事件不需要配置,硬件自动执行。以下可以作为参考看看

网友B:
请问什么叫做定时器的刹车功能啊

网友C:
这种定时器一般都是特殊应用的定时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定时器一般都是特殊应用的定时器吗

不是特殊定时器 应该是叫做高级定时器

网友E:
在配置的时候我们都有哪些种类的刹车源可供选择使用呢

网友F:
也就是说在配置的时候不需要使能这个功能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代码修改时需要选择刹车源。时钟失效事件不需要配置,硬件自动执行。以下可以作为参考看看 ...

如果不配置刹车源那么就默认不启用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