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初始化ADC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3-09-19):
AD, ADC, dc
在使用N32G455CCL7的ADC的时候,初始化ADC发现ADC并没有置位,这是为什么?
while(ADC_GetFlagStatusNew(ADC1,ADC FLAGRDY)=- RESET)

网友A:
建议使用开发板先调一个可以使用ADC的版本,然后在MDK上看寄存器界面,ADC的配置是否一致,也能最直观的看出你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B:
楼主看一下系统的晶振是不是正常工作了

网友C:
在初始化adc的时候都不能成功是吗

网友D:
其他外设初始化存在这个问题吗

网友E:
楼主除了使用adc之外 还使用其他功能了吗

网友F:
如果换一个adc试试看是否可以正常初始化

网友G:
楼主是在哪个阶段观察的这个标志位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