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Keil编译问题

楼主(2023-09-19):
请问官网下的LKS32外设示例DEMO,用Keil怎么编译失败,提示不能用默认的编译器,但是魔法棒换成其他编译器,又会报很多error。keil的芯片资料包已经安装上去了。

网友A:
看我公众号的文章,里面有详细的介绍,需要下载一个补丁,公众号:数独机

网友B:
试试重转keil5,版本(好像是5.28之前)要旧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我公众号的文章,里面有详细的介绍,需要下载一个补丁,公众号:数独机 ...

正解

网友D:
KEIL 5.28之后的默认不装版本5的编译器,可以选版本6的编译器或者把KEIL版本换到5.28之前

网友E:
在6里面可以安装V5的编译器,安装上就行了,论坛有下载,你搜一下。

网友E:
https://bbs.21ic.com/icview-3282810-1-1.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我公众号的文章,里面有详细的介绍,需要下载一个补丁,公众号:数独机 ...

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看我公众号的文章,里面有详细的介绍,需要下载一个补丁,公众号:数独机 ...

为什么需要额外的下载补丁?keil自己不会下载?

网友H:
请问ac6是一个什么工具呢 全称是什么

网友I:
看错误是不是版本不匹配所导致的问题呢

网友J:
没有安装能正常使用的编译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看我公众号的文章,里面有详细的介绍,需要下载一个补丁,公众号:数独机 ...

在各种错误环境下如何确定需要打哪种补丁呢

网友L:
凌欧单片机必须要使用专用的编译器?

网友M(2023-10-19):
引用 网友A:
看我公众号的文章,里面有详细的介绍,需要下载一个补丁,公众号:数独机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