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动态创建变量会不会出问题?

楼主(2023-09-19):
单片机动态创建变量,哪些时候可能会导致单片机死掉?

网友A:
变量溢出或变量未初始化、数组溢出、指针错误、中断使能位没有处理好

网友B:
stack溢出了就会炸

网友C:
这里说的动态创建变量是创建全局变量还是局部变量呢

网友D:
动态创建变量的时候可以指定变量的地址吗

网友E:
我觉得这个轻易不会出问题,在程序中可以把不**占用的空间保护起来

网友F:
单片机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动态的创建变量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stack溢出了就会炸

溢出的话 会导致系统复位还是程序跑飞呢

网友H:
创建失败的话难道不会报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