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力载波的难点如何突破?

楼主(2023-09-19):
PLC电力载波通信的难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信号干扰:在电力线路中传输信号时,会受到电力设备的干扰,如电动机、变压器等设备会产生电磁干扰,影响信号的传输质量。
  • 信号衰减:电力线路本身存在一定的电阻和电感,会导致信号在传输过程中逐渐衰减,降低通信的可靠性和传输距离。
  • 多路径传输:电力线路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存在多个路径可以传输信号,这会导致信号传输的路径不确定性,增加了通信的困难。
  • 多用户干扰:在同一电力线路上存在多个PLC通信系统,彼此之间会产生互相干扰,降低通信的可靠性和传输速率。
  • 通信速率限制:由于电力线路的特性,PLC通信的传输速率相对较低,无法达到传统有线通信或无线通信的速率水平,限制了其应用范围和数据传输能力。
  • 安全性问题:PLC通信通过电力线路传输信号,存在被黑客攻击和窃听的风险,需要采取一定的安全措施来保护通信数据的机密性和完整性。

以上每一条都让人亡之生畏。尤其是面临越来越复杂的电源环境。

楼主:
努力搜索好久,就是没有满意的参考方案方法,尤其是有效的抗干扰方面。

网友A:
这个已经是20多年前的技术了,虽然“集成”了很多措施和方案,问题还是不少,但最突出的问题是速率和容量,
所以,如果作为简单的报警和状态监控,因为数据量为突发,且流量非常小,在一些空旷的独立系统,应用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例如有些用在皮带输送(煤、土、矿、渣等等)、安防监控(开关状态)、简单驱动等,加上较好的安全和加密协议,还是能满足部分工业现场和民用设施的需求的。

楼主:
确实如此吧,最近了解了一些物联网方面的方案,感觉抗干扰依旧是个最大的难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经是20多年前的技术了,虽然“集成”了很多措施和方案,问题还是不少,但最突出的问题是速率和容量, ...

还不如无线  除非是矿井内部。还不如无线  除非是矿井内部。还不如无线  除非是矿井内部。

网友C:
电路传输路径传输一些低速率数据还可以,其它别想多了,电力系统传输一些自己的一些电力相关数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无线  除非是矿井内部。还不如无线  除非是矿井内部。还不如无线  除非是矿井内部。 ...

您这是重要的事一定说三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传输路径传输一些低速率数据还可以,其它别想多了,电力系统传输一些自己的一些电力相关数据就行了。 ...

据说专门研发方案芯片的公司研究出了很牛叉的抗干扰技术,您信吗?

网友D:
还以为这系统已经没落,却原来还颇有前景,
不过,电网不是屏蔽线,受干扰很容易,载波亦多少会在电网上辐射出去。

楼主:
把信号数字化,再加强纠错,应该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据说专门研发方案芯片的公司研究出了很牛叉的抗干扰技术,您信吗?

信不信都无关紧要,关键电力线不是同轴电缆,传输高频信号能力有限,还有各种吸收高频信号的负载,这导致高频传输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这就导致传输能力上限低。

网友E:
之前用过PLC电力载波,宽带窄带都用过,一旦线路里面有干扰性强的开关电源就通讯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用过PLC电力载波,宽带窄带都用过,一旦线路里面有干扰性强的开关电源就通讯不稳定 ...

最大的痛点是,现在的方案里,要求零火线之间的电容不超过600PF。——任何一个标准设计的开关电源内部,基本都不会低于100NF。更不用说还有谐波污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