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8位ADC的转换速度是不是比12位的快啊?

楼主(2023-09-19):
AD, ADC, dc
如果把12位配置成8位速度会比12位的快吗?

网友A:
还能这样比较

网友B:
8位ADC的转换速度是否比12位的快取决于具体ADC的属性和功能。因此,无法简单地断言8位ADC的转换速度一定比12位ADC快。在选择ADC时,需要根据实际应用的需求综合考虑其速度、精度、功耗和其他性能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