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ARM系列] 我看HC32F10x的例程里delay是用循环实现的

楼主(2023-09-19):
有没有计算循环时间的公式啊

网友A:
需要自己用示波器去量

网友B:
对的,自己去玩示波器

网友C:
我一般用示波器量IO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需要自己用示波器去量

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需要自己用示波器去量

不错

网友F:
一般来说都是使用delay实现延时函数的

网友G:
是的 这个循环次数跟时钟和主频有关系

网友H:
即便是我们自己写延时函数也是使用循环来实现的

网友I:
这个可以使用定时器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J:
使用什么方式来实现 得看楼主对精度的要求

网友K:
通过循环次数乘以单次循环时间就可以得到啊

网友L(2023-10-19):
直接上示波器,查看IO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