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ARM系列] HC32F103 的iic支持SMBus、PMBus吗?

楼主(2023-09-19):
配置成I2C模式,可以做PMBus使用吗?

网友A:
支持 I2C 通信协议,但并未明确提及是否支持 SMBus 或 PMBus。

网友A:
SMBus 和 PMBus 都是 I2C 协议的变种,主要用于特定的应用场景。

网友A:
HC32F103 单片机支持 I2C 协议,这意味着你可以使用 I2C 总线进行设备之间的通信。然而,是否支持 SMBus 或 PMBus 需要查阅该单片机的具体技术手册或数据表来确认

网友B:
能解释一下什么叫所smbus和pmbus吗

网友C:
SMBUS是一种基于I2C而扩展出来的协议。有一些更为复杂的操作,但是原理都还是基于I2C的。

网友D:
SMBus具有一个第三信号线 SMBALERT,可以使从属设备(如负载点转换器)中断系统主机或总线的控制,这种安排要比系统使用主机来不断轮询从机的方式更为灵活,而且其对主机处理器造成的负担也更小

网友E:
PMBUS是基于SMBUS,定义了很多和电源管理相关的命令。在物理传输上,和SMBUS是完全一致的

网友F:
如果老芯片不支持的话 可以使用普通的引脚来模拟吗

网友G:
PMBus传输层是基于低成本SMBus (系统管理总线)的1.1版本,这是个功能更为强健的业界标准I2C串行总线的版本,具有分组错误检查和主机通知功能

网友H:
这个不支持,应用场景定位不同。

网友I:
这个手册没有说应该就是不支持

网友J(2023-10-19):
这个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