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315是杰发的芯片吗?

楼主(2023-09-19):
官网上只找到一个7325啊,怎么找不到7315的资料呢

网友A:
命名相似应该是吧

网友B:
The AC7315 is an ClassAB audio power amplifier, packaged in FZIP25 and designed for car radio applications.

The amplifier use the complementary DMOS output stage in the BCD process, the DMOS output stage guarantee the perfect sound quality with high power output signal.

The amplifier contains four channels in BTL configuration and each with fixed gain of 26dB. Thanks for the outstanding THD spec, this device supply the Hi-Fi and clear sound quality. It is compliant to the OEM specification for low voltage operation (“Start Stop”). The max power is 4X45W in 4ohm load.

网友C(2023-12-06):
是的,AC7315是杰发科技的汽车音频功率放大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