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模拟串口为什么波特率就失效了啊?

楼主(2023-09-19):
就是串口助手不管115200还是9600都能正确识别出来

网友A:
应该不会这样吧

网友B:
一般来说,USB模拟串口的波特率不应该失效。无论使用的是9600波特率还是115200波特率,串口助手都应该能够正确识别这些波特率。

网友C:
检查USB模拟串口设备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以及设备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D:
确保波特率设置正确,与计算机的波特率设置一致。

网友E:
检查USB模拟串口设备的驱动程序或应用程序是否正确安装和配置。

网友F:
为啥会这样啊?不应该的吧

网友G:
那你的USB好像是带自适应识别了吧

网友H:
正常不应该这样,应该需要设置一下才行

网友I:
你可以看看你的源码的

网友J:
你换成其他的波特率也是这样的么

网友K:
我觉得可以试试其他的,也许你的程序自适应波特率了

网友L:
好用就行呗,纠结这些干啥

网友M:
是不是你的串口助手带缓存的啊

网友N:
我觉得可以换个串口助手,可能是你的串口助手有点问题

网友O:
之前我也遇到过,重启一下串口助手好像就能设置波特率了

网友P:
可能是你的串口助手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