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基于Mini-F5330开发板实现的CANable Tool方案

楼主(2023-09-20):
#技术资源# #申请原创#

CANable Tool

图 1 CANable 通讯示意图
1. 简介
本方案是基于 MM32F5330 参考 CANable 开源方案实现的 USB-CAN 调试工具 。MM32F5330 MCU 基于 Star-MC1 内核,主频最高可达 180 MHz,具有 USB 和 FlexCAN 等 IP外设,可满足该方案硬件性能要求。从功能实现角度分析其固件代码可分为 CAN 、USB 和 LED 三个部分进行实现。

CANable
  • CANable 是一个小型的低成本开源 USB-CAN 适配器。CAN 作为计算机上的虚拟串行端口枚举,并充当到 CAN 总线接口的串行线。
  • CANable 适配器兼容基于arm的 嵌入式平台,如树莓派、树莓派Zero、ODROID、BeagleBone等,非常适合集成到OEM产品中。

CANable 特性
  • 支持 CAN 2.0 A 和 CAN 2.0 B,波特率高达 1 M。
  • CANable 使用了 SLCAN 协议进行数据解析,且 SLCAN 在 Linux 内核代码里面已有支持。
  • 配套软件
    • Cangaroo (Windows, Linux):上位机软件,用于发送/接收标准和 FD 帧,解码DBC文件的消息。
    • SocketCAN (Linux) 使用 SLCAN 支持本地 Linux。
    • Python - CAN (Windows, Linux, Mac)使用 CANable 和 Python 脚本轻松地与 CAN 总线接口。

2. CAN 部分
CAN 部分负责接收来自 CAN 总线上的数据,和负责执行来自上位机的发送 CAN 帧指令。

CAN 接收
在从上位机接收到 CAN 的运行参数后,CAN 模块开始启动运行,通过 RX FIFO 方式接收来自 CAN 总线的数据。在 CAN 总线上线后且 RX FIFO 中有数据时,slcan 解析器将从 RX FIFO 中提取数据,并通过 slcan_parse_frame() 函数将接收到 CAN 帧数据按 slcan 协议格式解析成字符串,并通过 USB-CDC 协议传输给上位机软件。

代码如下:
while (1)
{
    cdc_process();
    led_process();
    can_process();

    // If CAN message receive is pending, process the message
    if (is_can_msg_pending() != 0u)
    {
        // If message received from bus, parse the frame
        if (can_rx(&rx_msg_header, rx_msg_data) == true)
        {
            // Parse an incoming CAN frame into an outgoing slcan message
            uint16_t msg_len = slcan_parse_frame((uint8_t *)&msg_buf, &rx_msg_header, rx_msg_data);

            // Transmit message via USB-CDC
            if(msg_len)
            {
                tud_cdc_write(msg_buf, msg_len);
                tud_cdc_write_flush();
            }
        }
    }
}

CAN 发送
从 main.c 文件的 while 循环中的 cdc_process() 函数中将从 USB 接收到的数据按照 slcan 协议解析,设置 CAN 运行参数或添加 CAN 发送数据到发送队列中。通过源码中的 islcan_parse_str() 函数实现,并在该 islcan_parse_str() 函数中调用 can_tx 函数将待发送的数据填充中 CAN 发送队列中。
在 main.c 文件的 while 循环中,通过 can_process 函数将 CAN 发送队列中的数据通过 CAN 模块发送出去。

代码如下:
void can_process(void)
{
    if((txqueue.tail != txqueue.head) && ((FLEXCAN_GetStatus(BOARD_FLEXCAN_PORT) & FLEXCAN_STATUS_TX) == 0u) )
    {
        // Transmit can frame
        uint32_t status = FLEXCAN_WriteTxMb(BOARD_FLEXCAN_PORT, BOARD_FLEXCAN_TX_MB_CH, &txqueue.header[txqueue.tail]);
        FLEXCAN_SetMbCode(BOARD_FLEXCAN_PORT, BOARD_FLEXCAN_TX_MB_CH, FLEXCAN_MbCode_TxDataOrRemote); /* Write code to send. */
        txqueue.tail = (txqueue.tail + 1) % TXQUEUE_LEN;

        led_green_on();

        // This drops the packet if it fails (no retry). Failure is unlikely
        // since we check if there is a TX mailbox free.
        if(status != true)
        {
            error_assert(ERR_CAN_TXFAIL);
        }
    }
}

3. USB 部分
USB 部分负责接收上位机的指令,和发送 CAN 总线的活动状态。采用 Communications Devices Class (CDC) 协议通信。
USB 协议栈采用 TinyUSB 实现 CDC,通过 tud_cdc_available() 判断是否上位机有向设备发送指令,tud_cdc_read() 读取指令,tud_cdc_write() 和 tud_cdc_write_flush() 发送活动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上位机发送的指令为字符串形式,设备汇报 CAN 总线活动状态时,也是以字符串的形式汇报。
受限于上位机软件,设备描述符的 Vendor ID 和 Product ID 必须为 0xAD50 和 0x60C4,不能随制造商的变化而变化。

描述符
设备描述符:
tusb_desc_device_t const desc_device =
{
    .bLength            = 0x12,          /* device desc len. */
          .bDescriptorType    = 0x01,   /* device desc type. */
          .bcdUSB             = 0x0110, /* usb1.1. */
          .bDeviceClass       = 0x02,   /* Communications Devices Class, CDC. */
          .bDeviceSubClass    = 0x02,   /* abstract control model. */
          .bDeviceProtocol    = 0x00,   /* not use protol. */
          .bMaxPacketSize0    = 0x40,   /* 64 byte is the max packet size of end point 0. */
         .idVendor           = 0xAD50, /* vendor ID,this vendor ID is invalid but unmodifiable. */
          .idProduct          = 0x60C4, /* vroduct ID,this product ID is unmodifiable. */
          .bcdDevice          = 0x0200, /* device version. */
          .iManufacturer      = 0x01,   /* manufacturer string index. */
          .iProduct           = 0x02,   /* product string index. */
          .iSerialNumber      = 0x03,   /* serial number string index. */
          .bNumConfigurations = 0x01    /* configuration numbers. */
};

配置描述符:
enum
{
  ITF_NUM_CDC = 0,
  ITF_NUM_CDC_DATA,
  ITF_NUM_TOTAL
};

#define EPNUM_CDC_NOTIF   0x81
#define EPNUM_CDC_OUT     0x02
#define EPNUM_CDC_IN      0x83

#define CONFIG_TOTAL_LEN    (TUD_CONFIG_DESC_LEN + TUD_CDC_DESC_LEN)

// full speed configuration
uint8_t const desc_fs_configuration[] =
{
  // Config number, interface count, string index, total length, attribute, power in mA
  TUD_CONFIG_DESCRIPTOR(1, ITF_NUM_TOTAL, 4, CONFIG_TOTAL_LEN, 0x00, 100),

  // Interface number, string index, EP notification address and size, EP data address (out, in) and size.
  TUD_CDC_DESCRIPTOR(ITF_NUM_CDC, 5, EPNUM_CDC_NOTIF, 8, EPNUM_CDC_OUT, EPNUM_CDC_IN, 64),
};

字符串描述符:
char const* string_desc_arr [] =
{
  (const char[]) { 0x09, 0x04 }, // 0: is supported language is English (0x0409)
  "MindMotion",                  // 1: Manufacturer
  "CANable",                     // 2: Product
  "123456",                      // 3: Serials, should use chip ID
  "CDC Config"                   // 4: CDC Config
  "CDC Interface",               // 5: CDC Interface
};

接收指令
当上位机发送指令后,设备会将收到的指令存入到缓存中,调用 slcan_parse_str() 函数解析和执行指令。
由于上位机可能不会将一帧指令整包发送,所以设备需要将接收到的来自上位机的信息存入到缓存中,直到收到 ’\r‘ 字符时,才开始解析指令。

代码如下:
uint8_t slcan_str[SLCAN_MTU];
uint32_t slcan_str_index = 0;
// Process incoming USB-CDC messages from RX FIFO
void cdc_process(void)
{
    __disable_irq();

    if ( tud_cdc_available() )
    {
        // read datas
        char buf[64];
        uint32_t buf_cnt = tud_cdc_read(buf, sizeof(buf));

        for (uint32_t i = 0; i < buf_cnt; i++)
        {
            /* a complete cmd frame. */
            if (buf[i] == '\r')
            {
                /* parse cmd. */
                slcan_parse_str(slcan_str, slcan_str_index);
                slcan_str_index = 0;
            }
            else
            {
                if (slcan_str_index >= sizeof(slcan_str))
                {
                    slcan_str_index = 0;
                }
                slcan_str[slcan_str_index] = buf[i];
                slcan_str_index++;
            }
        }
    }

    __enable_irq();
}

发送信息
当设备接收到 CAN 总线上的活动信息后,会将 CAN 总线上的活动信息转换为字符串信息,调用 CDC 发送指令,将字符串信息发送给上位机。

代码如下:
while (1)
{
    cdc_process();
    led_process();
    can_process();

    // If CAN message receive is pending, process the message
    if (is_can_msg_pending() != 0u)
    {
        // If message received from bus, parse the frame
        if (can_rx(&rx_msg_header, rx_msg_data) == true)
        {
            // Parse an incoming CAN frame into an outgoing slcan message
            uint16_t msg_len = slcan_parse_frame((uint8_t *)&msg_buf, &rx_msg_header, rx_msg_data);

            // Transmit message via USB-CDC
            if(msg_len)
            {
                tud_cdc_write(msg_buf, msg_len);
                tud_cdc_write_flush();
            }
        }
    }
}

4. LED 部分
程序中提供了 CAN 数据收发状态指示灯功能,当接收到一帧 CAN 数,则蓝灯亮 500ms, 当发送一帧 CAN 数据时,则绿灯亮 500ms,且当连续收发数据时保持亮的时间不可叠加,即亮 500ms 必然会灭 500ms。LED 指示灯的状态在 led_process 函数中维护,使用了 Systick 作为时钟进行计时。

代码如下:
// Process time-based LED events
void led_process(void)
{
    // If LED has been on for long enough, turn it off
    if(led_blue_laston > 0 && uwTick - led_blue_laston > LED_DURATION)
    {
        GPIO_WriteBit(LED_BLUE, 1);
        led_blue_laston = 0;
        led_blue_lastoff = uwTick;
    }

    // If LED has been on for long enough, turn it off
    if(led_green_laston > 0 && uwTick- led_green_laston > LED_DURATION)
    {
        GPIO_WriteBit(LED_GREEN, 1);
        led_green_laston = 0;
        led_green_lastoff = uwTick;
    }
}

5. cangaroo 的使用
注:这里以 2023 年发布的 cangaroo-win32-ccdcb64 版本为例,在 win10 操作系统环境下进行介绍。

编译并烧录 CANable
将 CANable 的源码编译烧录进 MM32F5330 MCU 后,在 CAN 接线处接入 CAN 总线网络,在 USB 接口处接入 USB 数据线并连接到电脑端。

下载上位机软件
网址:https://canable.io/utilities/cangaroo-win32-ccdcb64.zip
下载完成后解压cangaroo-win32-ccdcb64.zip文件

运行 cangaroo.exe
进入解压后的文件夹,鼠标左键双击 cangaroo.exe 文件,打开后主界面如图 2 所示:

图 2

添加设备
如下图 3 所示,点击 Measurem -> Star Measurement 选项,进入添加设备页面

图 3

点击 Refresh 按钮后,便可扫描出对应端口号的设备,点击对应的 COM 号,选择需要的比特率并点击 OK 按钮。

图 4

发送 CAN 帧
点击 OK 按钮后回到主界面,可看到如图 5 右下方的 Transmit View 窗口,如下图 5 所示,修改 CAN ID 为 0x666, 数据长度(DLC)为 8, 数据为:12 34 56 78 9A BC DE FF 后,点击 Send 即可发送。若点击 Send Repeat 则将以 1000ms 的周期循环发送当前数据帧。

图 5
接收 CAN 帧
在添加设备完成后即可进入 CAN 总线监听状态,当监听到有效 CAN 帧后,便会在按下图 6 所示进行显示。

图 6

6. 结语
本文讲解了基于 MM32F5330 MCU,实现开源 CANable 的 USB-CAN 适配器方案,并介绍了配套的上位机软件 cangaroo 的使用。

7. 参考文献
canable-fw(固件源码)
  • https://github.com/normaldotcom/canable-fw
  • slcan 基于 MIT 协议开源
cangaroo(上位机)
  • 源码:https://github.com/normaldotcom/cangaroo/
  • cangaroo 基于 GPL-2.0 协议开源
  • 使用的编译版本:https://canable.io/utilities/cangaroo-win32-ccdcb64.zip

8. 代码和开发资料

  • Gitee: https://gitee.com/AllenMaa/mm32f5330_canable
  • Github: https://github.com/AllenMaa/mm32f5330_ca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