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问题请教

楼主(2023-09-20):
用了ADA4817-2,发现个奇怪现象,IN+接地,IN-悬空,IN-测量对地电压不是0V,有个0.5V,换了2颗芯片,都一样,芯片手册放下面。
怎么会有这个现象?
低噪声、1 GHz
FastFET运算放大器
https://www.analog.com/media/cn/technical-documentation/data-sheets/ADA4817-1_4817-2_cn.pdf修改参数补充图片

@captzs :谢谢,了解了。
悬空,测得0.5V=R*Ib-,其中R是测量仪表内阻,Ib-是IN-端的基极电流。

网友A:
有什么问题?悬空测电压,你想要测得多少?

网友B:
悬空是啥情况,接反馈没有?
有这样测运放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空是啥情况,接反馈没有?
有这样测运放的吗?

知识忘记了,认为IN+为0,IN-也为0,不该测悬空情况的。
一开始接的反馈测试,IN+一直为0,IN-接1K电阻到地,IN-到输出端中间接10K,结果输出端622mv,IN-为56.71mv.
为了找这个原因,测的悬空。

@xmar :换了试了下。输出端551.7mv,输入端50.18mv,不为0现象还存在。
@xmar :我试试
这个ADA4817是高频运放Rg,Rf值应该比较小。IN-接的电阻从1K改为51Ω,反馈电阻10k改为510Ω,

网友B:
5 楼的说明,看不出来 in+ 是怎么接的,悬空还是接地?

另外,供电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你真不如把图画出来。一点点挤牙膏。

一个好问题才可能激发起讨论的热情。

网友C:
发个图,看是不是这个。

补充个信息,用的ad8066运放,一样的电路测试IN-只有0.6mv。 忘记在哪个帖子下看到,说ADA4817是AD8066升级替代版。

网友D:
今天天气好,再发一帖。

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E:
不是理想运放,有静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个图,看是不是这个。

谢谢了,也补充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天气好,再发一帖。

谢谢,我没描述清楚,补充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5 楼的说明,看不出来 in+ 是怎么接的,悬空还是接地?

另外,供电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谢谢,确实没描述清楚,补充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