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串口硬件流控制RTS、CTS引脚意义

楼主(2023-09-20):
对于MCU本身来说,当开启硬件流控时,RTS、CTS初始化配置时:
RTS建议配置为复用推挽输出,CTS建议配置配置为浮空输入或带上拉输入,如下图
如上图,
对于MCU来说:
RTS为输出信号,用于表示MCU串口是否准备好接收数据,若输出信号为低电平,则说明MCU串口可以接收数据,请求发送数据。当接收寄存器已满时,RTS将被设置为高电平
CTS为输入信号,用于判断MCU串口是否可以向对方发送数据,若接收信号为低电平,则说明MCU串口可以向对方发送数据。若为高电平则在发送当前数据帧之后停止发送

网友A(2024-07-31):
表示MCU串口是否准备好接收数据,若输出信号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