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应用笔记】无线射频单片机CW32W031读取RSSI功能介绍

楼主(2023-09-20):
一、功能介绍
CW32W031 读取 RSSI 功能是指在芯片接收到数据时,读取当前数据包的信号强度值的功能。RSSI 的计算分为两步,即计算 SNR 与计算 RSSI。在收到 RX_IRQ 信号之后,通过读取寄存器中的信号能量 (sig_pow_avg)以及噪声能量(noi_pow_avg)来计算 SNR,并根据当前带宽值 BW 等参数,计算最终信 号强度值 RSSI。

二、软件设计参考
2.1 编程示例
1. 芯片初始化;
2. 配置相关参数;
3. 芯片进入接收模式;
4. 芯片接收数据,并计算 SNR、RSSI 值。

2.2 软件设计验证
参照 CW32W031 例程库中接收模式的代码。
2.2.1 SDK 示例
参考代码:
示例代码配置了连续接收模式,并在接收到数据后,将接收到的数据内容及 SNR、RSSI 值打印出来。

PAN3028 中 断 处 理 函 数 中, 当 芯 片 接 收 到 数 据, 产 生 REG_IRQ_RX_DONE(RX_IRQ) 中 断 时, 通 过 PAN3028_get_snr 和 PAN3028_get_rssi 接口函数计算并读取当前数据包的信号强度值。
2.2.2 验证结果 串口助手显示结果为:
三、注意事项
3.1 关于 RSSI
RSSI 功能读取信号强度值需要在接收到数据包的时候读取,且在清除 rxdone 中断之前。如果清除中断,这 个值就会失效。
RSSI 的测量范围是 -40 到 -130,不同参数(SF、BW)模式下,测量范围略有不同。
3.2 关于 LNA 模块支持切换 LNA 增益,支持高增益和低增益两种模式。目前 SDK 默认使用高增益模式。
当切换至 LNA 低增益时,
1. LNA 低增益模式会比 LNA 高增益模式灵敏度差 3dB;
2. 非 DCDC 模式下,RX 电流会降低 1.2mA;
3. 在有干扰的环境中,LNA 低增益会比 LNA 高增益传输距离更远更稳定。

网友A(2023-12-21):
非 DCDC 模式下,RX 电流会降低 1.2mA这个是为什么呢?

网友B:
RSSI 功能读取信号强度值需要在接收到数据包的时候读取,且在清除 rxdone 中断之前

网友C:
LNA 低增益模式会比 LNA 高增益模式灵敏度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