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读懂PTC热敏电阻(贴片式)

楼主:
热敏电阻器(Thermistor)是一种电阻值对温度极为灵敏的半导体元件,又可分为负温度系数(NTC)热敏电阻和正温度系数(PTC)
NTC热敏电阻用于温度测量,温度控制,温度补偿等,称为温度传感器。
PTC热敏电阻用于温度的测量与控制,还可用作加热元件,同时起到“开关”的作用,兼有灵敏元件,加热器和开关三种功能,称为“热敏开关”。
NTC热敏电阻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温度上升,阻值下降;
PTC热敏电阻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温度上升高于转换温度点,阻值上升
CPTC:Ceramic 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Thermistor(陶瓷型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是以半导体陶瓷材料设计的一种热
敏电阻,主要材料是碳酸钡,并添加少量稀土、受主元素以及玻璃等添加剂,经过高温烧结形成具有温度敏感性的半导体电阻。在居
里温度以下具有小电阻,超过居里温度时,阻值随温度升高呈阶跃性的增高,用于线路中过热传感,起到过热和过流保护作用。
PTC热敏电阻除了在工业上用作温度的测量与控制,还可用作加热元件,同时起到“开关”的作用,兼有灵敏元件,加热器和开关三种功能,称为“热敏开关”。
过热保护:由于温度变化引起的电阻急剧变化,可使用与PTC热敏电阻串联连接的电路在多个区域实现精确探测过热。可用于FET、功率
IC和其它发热区域的过热检测。
过流保护:当异常电流通过时,PTC陡然发热,阻值快速上升至高阻态从而限制或阻断电流,保护电路不受损坏。电流恢复正常后,
PTC也降至初始低阻态,电路恢复正常工作。其工作原理与保险丝相似,并且可以重复使用。
贴片PTC热敏电阻(表面贴装型陶瓷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采用具有优异可靠性及性能的陶瓷材料制成的贴片式元件。具有高可靠性
和快速保护特点,使设备变得更安全且免维护。与具有相同特性的有机PTC元件(PPTC)和片式电阻器相比,陶瓷贴片PTC热敏电阻具有
更高的可靠性,且贴装后电性变化较小,使用寿命长。这有助于客户缩小设备尺寸和提高性能。
CPTC贴片热敏电阻特征:
1、瓷体表面采用玻璃包封,耐潮湿性能好,可靠性与稳定性高;
2、体积小,无引线,焊接性能优良,适合高密度表面贴装;
3、可减少IC端口数,促进设备小型化;
4、利用电气阻抗急速变化特性,具有良好的抗噪性。
CPTC贴片热敏电阻应用:
1、过热传感:开关电源、混合电路中功率晶体管、功率LED和功率IC的过热传感;
2、液晶电视机、数码相机、音响等视听设备的过热传感;
3、电脑、打印机、扫描仪、复印机等信息设备的过热传感;
4、传真机、手机、耳机、移动电话基站等通讯设备的过热传感;
5、汽车仪表、驱动引擎控制ECU、ABS系统等汽车电子设备的过热传感;
6、冰箱、空调、洗衣机、照明设备等家用电子设备的过热传感。

网友A(2023-09-20):
贴片PTC 热敏电阻,能用于220V交流回路的浪涌抑制吗?

网友A(点评):
或者说,你们有什么好推荐?用于220V交流回路的浪涌抑制?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压敏电阻 放** 压敏电阻 放** 压敏电阻 放** 压敏电阻 放**

网友C:
220V  PTC是可以的,我们机器上就是这么用的,但是个头没那么小而已,看实际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