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中待机模式与看门狗的冲突问题

楼主(2023-09-20):
最近在做刚刚入职的第一个STM32的项目,需要用到按键进入以及退出低功耗(待机模式),同时也要用到看门狗,排除进入低功耗待机模式的一些问题后加入看门狗,发现独立看门狗无法关闭,这样导致了待机模式无法进入。

首先介绍一下STM32低功耗,按功耗由高到低排列,STM32具有运行、睡眠、停止和待机四种工作模式。上电复位后 STM32 处于运行状态,当内核不需要继续运行,就可以选择进入后面的三种低功耗模式降低功耗,这三种模式中,电源消耗不同、唤醒时间不同、唤醒源不同,用户根据实际情况选用不同的低功耗模式,三种低功耗的模式说明如下图:

网友A:
停机模式是不是功耗最低啊

网友B: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可能的方法是,在进入待机模式之前,关闭看门狗。然后在从待机模式退出并重新开始运行主程序时,再开启看门狗。

网友C:
进待机之前都要关闭看门狗的

网友D:
关掉看门狗后再待机

网友E:
先停用看门狗

网友F(2023-10-24):
先关掉看门狗,再待机

网友:
当STM32进入待机模式(sleep mode)后,看门狗计时器会停止运行。

网友G:
在待机模式下,如果看门狗产生复位事件,可能会导致系统在唤醒后立即产生复位,从而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

网友H:
在待机模式下,芯片进入低功耗状态,此时独立看门狗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I:
窗口看门狗可以在待机模式下由软件重启,而不会影响到其他外设或系统的低功耗状态。

网友J:
当系统进入待机模式时,独立看门狗将不会干扰系统的正常工作。

网友K:
看门狗是一种保护机制,当 CPU 处于待机模式时,看门狗将被禁用,以防止其处于永久性低功耗状态。

网友L:
在系统进入待机模式后,可以通过发送特定的信号或者使用定时器触发中断等方式来唤醒看门狗。

网友M:
使用其他类型的看门狗

网友N:
在待机模式下禁用看门狗,以避免看门狗在待机模式下产生唤醒事件或复位事件。

网友O:
需要在进入待机模式之前, 关闭看门狗

网友P:
系统处于待机模式时,看门狗仍然在运行

网友:
在进入待机模式之前,确保首先关闭看门狗。但要注意,如果关闭了看门狗而没有其他的复位源,那么系统将无法从某些故障中恢复。

网友Q:
如果必须使用独立看门狗,可以在进入待机模式之前将系统时钟重新打开

网友:
修改看门狗的唤醒方式,使其在唤醒时不会产生冲突。

网友R:
如果看门狗在待机模式下产生唤醒事件,可能会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响应唤醒信号,从而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

网友S:
外部看门狗可以在待机模式下由外部硬件复位,但这需要额外的硬件支持。

网友N:
STM32 的待机模式与看门狗确实存在着冲突。

网友T:
如果在待机模式下启用独立看门狗,那么当系统进入待机模式时,看门狗将无法正常工作,从而导致系统可能无法正常重启。

网友I:
从待机模式唤醒后,系统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所有的外设和任务。

网友U:
在待机模式期间,定期唤醒系统来更新看门狗。

网友V:
在STM32中,可以使用中断唤醒看门狗。

网友W:
可以在待机模式退出前将看门狗关掉,或者使用外部看门狗。

网友X:
在进入待机模式之前,禁用独立看门狗。

网友N:
需要在唤醒后尽快更新看门狗。

网友Y: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可以在进入待机模式之前手动关闭看门狗或者设置看门狗定时器的时间周期。

网友Z:
在待机模式下,芯片进入低功耗状况,此时自力看门狗大概没法正常事情。

网友AA:
先关闭看门狗,然后待机

网友AB:
当体系进入待机模式时,自力看门狗将不会滋扰体系的正常事情。

网友AC(2023-12-02):
在待机模式下,修改看门狗的定时器设置,使其在唤醒后与系统时间同步。

网友M:
在待机模式下,所有的外设都将被关闭,包括看门狗的更新。

网友AD:
当STM32进入休眠模式时,看门狗定时器停止运行。

网友AE:
我记得好像m0内核的没办法,但是m4以上内核的好像有个看门狗的开关,具体楼主翻下手册,控制这位开关来控制看门狗就可以了

网友AF:
在待机模式下禁用看门狗,以防止它产生唤醒或复位事件。

网友AG:
窗口看门狗可以在待机模式下由软件重启,而不会影响到其他外设或者体系的低功耗状况。

网友AH:
当系统处于待机状态时,看门狗仍在运行

网友AI:
必要在进入待机模式以前,,封闭看门狗

网友AJ:
若是必需利用自力看门狗,可以在进入待机模式以前将体系时钟从新打开

网友AK:
外部看门狗可以在待机模式下由外部硬件复位,但这必要分外的硬件支撑。

网友AL(2024-02-17):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AM: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AN: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AO: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AP: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AQ: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

网友AR: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

网友AS: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AT: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

网友AU(2024-09-19):
引用 网友C:
进待机之前都要关闭看门狗的

看门狗可以关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