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分享一个虚拟示波器软件,让电脑变身示波器

楼主(2023-09-20):
通过你的音频输入接口,将电脑变身为示波器,如果想测量较大电压的信号,可以通过分压电位器调节后通过音频输入的端口使用。
大家也可以DIY一个外设模块用于自动调节。

看看

网友A:
这么厉害, 膜拜。

网友B:
请问这个虚拟示波器的信号来源是什么

网友C:
这种软件会不会受到usb口数据传输速度的限制呢

网友D:
有没有尝试过最大采样率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E:
如果数据量太大的话 会不会导致系统死机呢?

网友F:
是音频接口数据传输速度快还是串口传输速度快呢

网友G:
这个示波器的前端采集电路是什么样子的呢

网友H(2024-04-29):
这个软件看着不错,下载用用。

网友I(2024-05-29):
这个是好东西,赶紧试一试

网友J(2024-09-28):
OCI芯片的推出预示着光学I/O技术与现有计算技术的融合。

网友K:
什么软件,好用不。

网友L(2025-03-24):
这个软件有意思了,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M:
关键还得有外部硬件采集器

网友N(2025-08-29):
推荐 "Soundcard Oscilloscope",可将电脑声卡转为示波器。支持双通道输入,采样率达 44.1kHz,能显示波形、频谱,调节触发方式和时基。通过麦克风或线路输入捕获信号,界面简洁,操作直观,适合简易电子实验和信号观察,免费且无需额外硬件。

网友O:
Multi-Instrument(万用仪)是一款功能强大的虚拟示波器软件。它可将电脑变身为示波器,支持多种硬件,包括声卡、专用 ADC 等。具备波形显示、FFT 分析、数字滤波等功能,还可同时运行频谱分析仪、信号发生器等仪器,广泛应用于科研、教学等领域。

网友P:
为你推荐 Multi-Instrument(万用仪)软件。它是一款功能强大的多功能虚拟仪器软件,支持多种硬件,可将电脑声卡作为 ADC 和 DAC 设备。其示波器功能丰富,包括波形显示、相加相减、李萨育图、数字滤波、解调等,还能实时运行多个仪器功能,广泛应用于教学、科研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