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cap支持纯图像数据输入么?

楼主(2023-09-20):
看文档上写的只支持这两种格式,YUV422 and RGB565。
没有文件头的图像数据,CCAP是不是不支持啊。
用的MCU是M467

网友A:
图像数据还有什么纯不纯的吗

就是没有文件头,直接就是图像数据。

网友B:
新唐的M467 MCU的CCAP模块确实只支持YUV422和RGB565这两种图像格式。如果您的图像数据是无文件头的,并且不是这两种格式,那么CCAP模块可能无法直接处理。但是,您可以考虑在MCU中添加一些代码来转换图像格式,或者在将图像数据发送到MCU之前,先在外部系统中进行转换。这需要根据您的具体应用和资源来决定。

网友C:
CCAP(Cloud Capability Framework)并不直接支持纯图像数据输入。CCAP是一个用于构建云计算应用程序的框架,它主要关注于应用程序的开发和管理,而不是直接处理图像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