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M3043 数据参数

楼主(2023-09-20):
HCM3043是集成 32 位 MCU,三相栅极驱动器和线性稳压器的MCU。

⚫ 栅极驱动器 (GATE DRIVER):
– 内部集成 45V 三相半桥高边和低边驱动器
– 内置了死区时间
– 内置直通保护
– 高边和低边驱动器内置欠压锁定
– 兼容 3.3V, 5V,15V 三种逻辑电平
– ENB 引脚控制进入到待机模式
– 驱动器汲出/汲入电流:1A/1A
– 死区时间:0.5μs(typ.)
– 优秀 dv/dt 共模噪声消除电路
– 具有负瞬态电压忍受能力
– 低 di/dt 栅极驱动特性,更好的 EMI 性能
⚫ 线性稳压器 (LDO):
– 低功耗:2.5uA(Typ.)
– 最大输出电流:10mA
– 低漏电压:200mV@50mA (Vout=5V)
– 电压输入范围:5.5V~ 25V
– 输出电压范围:5.0V
– 高精度:±2%
– 输出电流限制:10mA
⚫ 48MHz Cortex-M0+ 32 位 CPU 平台

楼主:
⚫ HC32F030 系列具有灵活的功耗管理系统
– 5μA@3V 深度睡眠模式:所有时钟关闭,上电复
位有效,IO 状态保持,IO 中断有效,所有寄存
器,RAM 和 CPU 数据保存状态时的功耗
– 12μA@32.768kHz 低速工作模式:CPU 和外设运
行,从 flash 运行程序
– 35μA/MHz@3V@24MHz 睡眠模式:CPU 停止,
外设运行,主时钟运行
– 130μA/MHz@3V@24MHz 工作模式:CPU 和外
设运行,从 flash 运行程序
– 4μs 唤醒时间,使模式切换更加灵活高效,系统
反应更为敏捷
⚫ 64K 字节 Flash 存储器,具有擦写保护功能
⚫ 8K 字节 RAM 存储器,附带奇偶校验,增
强系统的稳定性
⚫ 通用 I/O 引脚 (23IO)
⚫ 时钟、晶振
– 外部高速晶振 4MHz ~ 32MHz
– 内部高速时钟 4/8/16/22.12/24MHz
– 内部低速时钟 32.8 / 38.4KHz
– PLL 时钟 8MHz~48MHz
– 硬件支持内外时钟校准和监控

楼主:
⚫ 定时器/计数器
– 3 个 1 通道互补通用 16 位定时器
– 1 个 3 通道互补输出 16 位定时器
– 3 个高性能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支持 PWM 互
补,死区保护功能
– 1 个可编程 16 位定时器 PCA,支持捕获比较,
PWM 输出
– 1 个 20 位可编程看门狗电路,内建专用 10kHz 振
荡器提供 WDT 计数
⚫ 通讯接口
– 2 路 UART 标准通讯接口
– 2 路 SPI 标准通讯接口
– 2 路 I2C 标准通讯接口
⚫ 蜂鸣器频率发生器,支持互补输出
⚫ 硬件 CRC-16/32 模块
⚫ 硬件 32 位除法器
⚫ AES-128 硬件协处理器
⚫ TRNG 真随机数发生器
⚫ 2 通道 DMA
⚫ 全球唯一 10 字节 ID 号
⚫ 16 路 12 位 1Msps 采样的高速高精度
SARADC,内置运放,可测量外部微弱信号
⚫ 集成多功能运算放大器
⚫ 集成 6 位 DAC 和可编程基准输入的 2 路
电压比较器 VC
⚫ 集成低电压侦测器 LVD,可配置 16 阶比较
电平,可监控端口电压以及电源电压
⚫ SWD 调试解决方案,提供全功能调试器
⚫ MCU 工作条件:-40 ~ 85℃,1.8 ~ 5.5V
⚫ 封装形式:QFN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