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M3043的功率管直通保护(SHOOT-THROUGH PREVENTION)

楼主(2023-09-20):
HC, IO, Rough, TI, UG
HCM3043 芯片内部配备了专门用于防止功率管直通的保护电路,能有效地防止高边和低边输入讯号受到共模干
扰时造成的功率管损害。下图展示了直通保护电路如何保护功率管的过程。功率管直通意味着同一个
半桥中的高边栅极驱动器输出 HO 和低边栅极驱动器输出 LO 同时为“高”,这时会有非常大的有害电
流同时流过上下边功率管,并伴有较大的功率损耗产生,严重时会直接损坏功率管。如下图所示,当
同一相的低边输入 LIN 和高边输入 HIN 同时为“高”时,内部保护电路将驱动器输出 HO 和 LO 拉至
“低”,有效关断功率管。当其中一个输入信号变为“低”时,驱动器输出需要经过一个死区时间的延
时才能输出“高”。该措施避免了有害短输入脉冲造成的功率管开关过度状态,有效地减小损耗,降低
功率管损坏的风险。

网友A(2024-02-01):
请问什么叫做功率管直通保护呢

网友B:
一般都是对功率比较大的功率管进行保护吧

网友C:
一个芯片可以同时保护多少个功率管呢

网友D:
针对不同的功率管 都可以使用这个芯片进行保护吗

网友E:
这个芯片的功能就是为了保护功率管吗

网友F(2024-07-31):
HCM3043的直通保护电路可以有效避免高边和低边功率管同时导通导致的短路电流和功率损耗问题。通过引入死区时间并在检测到直通状态时及时关断功率管,该电路显著提高了功率管的安全性和系统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