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M3043的死区时间设定保护

楼主(2023-09-22):
HCM3043芯片内部设置了固定的死区时间保护电路。在死区时间内,高边和低边驱动器输出均被设定为“低”。
所设定的死区时间必须在确保一个功率管有效关断之后,再开启另外一个功率管,这样防止产生上下
管直通现象。如果由逻辑输入设定的外部死区时间小于内部最小死区时间,则驱动器输出的死区时间
为芯片内部设定的死区时间;一旦由逻辑输入设定的外部死区时间大于芯片内部设定死区时间,则以逻
辑输入设定的外部死区时间为驱动器输出死区时间。下图描述了死区时间、输入信号和驱动器输出信
号的时序关系。

网友A(2024-02-01):
这个时间设定的范围是多少呢

网友B:
这样保护的话 就不会产生错误的操作了

网友C:
如果想要调整时间 可以调整这个电路的哪个参数呢

网友D:
可以在死区的时候强令不输出信号吗

网友E:
如果没有这个自动设定的保护的话 产生的后果是不可测的是吧

网友F:
不同的功率管的时间不同 这个怎么来操作呢

网友G(2024-07-31):
在驱动功率管时,高边管和低边管不能同时开启。为了避免这两者同时导通,HCM3043 芯片设置了一个死区时间。在这个死区时间内,高边和低边驱动器输出都会被设置为“低”,确保上下功率管不会同时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