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M3043的供电方案

楼主(2023-09-25):
注意:
– 每组电源都需要一个去耦电容,去耦电容尽量靠近相应电源引脚。

网友A(2024-01-02):
基本上单片机的供电都是这样的方式

网友B:
这个电容的选择和供电电压有关系吗

网友C:
在什么情况下 必须要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呢

网友D:
去耦电容可以布置在电路板中单片机的背面吗

网友E:
这个供电方案里边有电池的位置吗

网友F:
考虑在画电路板的时候多余几个电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