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两个LDO并联提高输出功率,gpt的两个回答

楼主(2023-09-20):
后一次的回答推翻了前一次的

楼主:
后续剧情

网友A:
记得大牌子的LDO规格书里面有并联的例子,不是直接并联,有均流措施。

今天有人问这个问题,随手GPT一下,仅此而已

网友B:
@地瓜patch :GPT根本不懂这个,只能瞎掰。
不是为了电路,是这俩回答

网友C:
GPT 3.5还是4.0呢?

@ardtek :考察专业知识吧,写诗太朦胧了
@地瓜patch :我让4.0写一首诗,大师级水准。3.5的同样命题,就都是初中作文水平。
@ardtek :4.0有多厉害
@地瓜patch :猜到了是3.5的水准。见识过4.0的厉害。
3.5呢

网友D:
请教下,原始文档有吗,学习下,多谢

网友A:
感觉加管子扩流比并联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