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免费而强大的十款PCB设计软件

楼主(2023-09-20):
没什么比免费更好了,即便是PCB软件。不能说更贵的软件就比免费的软件更好。

楼主:
ZentiPCB  我们榜单上的第一个是来自Mirko Bruno Sortini的ZentiPCB平台,该平台提供了一系列的免费软件以帮助用户设计自己的PCB。ZentiCapture允许用户快速而轻松地使用功能简单的工具集设计原理图,其允许用户通过正交锁定和引脚捕捉来放置部件(组件符号)。一旦原理图(以图表的形式)完成后,它们就可以移植到ZentiPCb上面。

楼主:
TinyCAD  TinyCAD来自SourceForge用户beischer、don_lucas和mattpyne。不要因为这款软件的名字而低估了这款软件。这款软件提供了PCB设计和布线设计的全部功能。这款软件包含了42个库,共755个符号,其中包括数字逻辑门电路、机电元件甚至微控制器。而且其中的每个元件都可以进行编辑,用户甚至还能在其中添加自己的元件符号。TinyCAD支持多种网表格式(Eagle SCR, PADS-PCB, XML等),也可以生成SPICE网表。

楼主:
CometCAD  CometCAD是另一个免费软件平台的绝佳案例,其提供了一个电子电路原理图编辑器和一个PCB布线编辑器。只是这款软件只支持Windows平台。CometCAD电子电路原理图编辑器支持多页原理图、符号旋转,零件清单和网表原理图输出。PCB布线编辑器则提供了前面所提到的几乎所有功能(元件库、双面PCB等),另外还具有输出CAM文件的功能,同时还能用它能设计矩形多PCB板。

楼主:
BSch3V  那些不想要不必要的功能,只需要最基本功能的人可以试一试Suigyodo的BSch3V原理图捕捉包(其中BSch表示Basic Schematic基本原理图)。其中的PCB编辑器允许用户设计单层、双层、甚至四层的PCB板,设计面积为30平方毫米。它还具有一个组件库,组件列表生成器和一个网表生成器。用户还可以使用其它两个软件来强化BSch3V的功能,包括SmdICpad(用于得到QFP, PLCC, SOP数据)和POLYGON(放置铜的区域)。

楼主:
Designer  PCWeb的Designer是网络上功能最丰富的编辑器之一,而且还可以免费使用。该软件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工具阵容,包含了Schematic Capture(放置组件、布线/网络、注释等),PCB(放置组件,布线、设计规则检查等)和Part Editor(创建/定义组件,增加符号等),另外其还包含了BOM表功能,BOM管理器集成了Digi-Key,允许用户为其PCB上每一个单独的组件分配一个编号,该编号将通过BOM表展现出来,以方便进行采购。这款软件是一款有利于高效生产的软件

楼主:
Fritzing  Fritzing平台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PCB编辑器,而其目的是为创客和骇客真正能够实际创造自己的设计。其设计的目的是为了用户能够实现自己基于Arduino微控制器的设计和创造能用于生产的PCB布线。一旦用户再面包板上设计出了一个实际的电路,然后其可以被转移到编辑器中,其中包含三个不同的项目视角。面包板视角允许用户在虚拟的面包板上拖拉安置虚拟的电子组件。原理图视角则是原理图的正式表达形式,是虚拟面包板上的电路的对应,但用户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编辑。最后,PCB视角允许用户将组件放置在虚拟的印刷电路板上,然后就可以用于生产了

楼主:
KiCAD  互联网上最受欢迎的一个PCB免费编辑器可以说是KiCAD,这是一款和上述的Fritzing相似的EDA工具。这款软件在设计过程的每个阶段都提供了虚拟环境的功能。其中包括的组件有Eeschema(原理图编辑器)、Pcbnew(印刷电路板编辑器)、Gerbview(Gerber文件查看器)和Cvpcb(用于组件关联路径选择器)。另外其中还内置一个BOM管理器,允许用户能够标记物料清单和方便地计算成本

楼主:
DesignSpark  DesignSpark的PCB平台是另一个得到了广泛使用的EDA应用的PCB编辑工具。和前面提到的两个工具类似的,DesignSpark PCB提供了原理图编辑的功能,而PCB Wizard则用来完善原理图,Autorouter则能完成组件之间的自动布线。但是该软件确实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如这款软件非常吃资源,如果项目没有存在同一台计算机上就可能出现问题,另外有的功能必须要用户注册了之后才能解锁,而最糟糕的是这款软件还会显示广告。

楼主:
gEDA  尽管事实上大部分的PCB软件都运行在基于Windows的计算机上,但也有一些是专为Linux用户设计的,包括Ales Hvezda的gEDA项目,其提供了一个协作的开源的EDA工具。协作的部分是指互相协作的开发者的不断努力开发和更新gEDA工具包,其中包括gEDA的原理图捕捉和网表平台的电路设计,PCB布局设计和优化,以及Icarus Verilog(一种用于模拟电子系统的硬件描述语言)。另外其还包括ngspice/ngucap SPICE/模拟仿真器、gerbv Gerber查看器和GTKWave数字波形查看器。

楼主:
Osmand PCB  一款面向Mac的PCB编辑器来自Osmand PCB,其允许用户做几乎任何尺寸、任何形状的PCB设计,而且还能想做多少层就做多少层。该软件可以设计低至10纳米空间分辨率的布线和任意角度的布线,并且支持英制和公制单位。Osmand还允许用户对组件进行移动和重新定位,连接/布线/修改路径,和使用其包含的库来设计PCB标签。这款软件还支持Lua语言的脚本支持,可以生成Gerber (RS-274X) 文件和Excellon演示文件。这对于一款免费的软件来说堪称配置豪华。

网友A:
稳定的供应商是非常重要的 减少企业成本 规避风险 可以联系我 我司专业芯片分销 只做原装正品 提供价格参考 支持BOM表配单 小批量样品测试 微信XinFeiYue-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