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移植FreeRTOS普通定时器中断无法进入

楼主(2023-09-20):
GD32L233移植FreeRTOS,用定时器2做延时函数在线调试发现无法进入TIMER2的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A:
检查定时器初始化是否有问题,如果定时器初始化不正确,可能导致定时器无法正常工作,无法触发中断。

网友B:
在FreeRTOS中,中断优先级是通过中断优先级寄存器来配置的。如果定时器的中断优先级设置过低,可能会导致定时器中断被其他高优先级的中断所屏蔽,无法进入中断处理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FreeRTOS中,中断优先级是通过中断优先级寄存器来配置的。如果定时器的中断优先级设置过低,可能会导致定 ...

感谢!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C:
定时器是不有问题啊

网友D:
中断优先级设置了吗

网友E(2023-12-15):
你好我想问一下移植成功了嘛,可不可以发一个最初移植成功的例程,想学习一下,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