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模拟电源] LDO可以这样并联使用吗?

楼主(2023-09-20):
在这个示例电路中也是具有较高输出电压的LDO开始提供电流。当具有较高电压的LDO的输出电流流过镇流电阻时,会引起电压降,并且当其变得与具有较低电压的LDO电压相同时,具有较低电压的LDO也开始提供电流。这样,利用电阻的电压降来平衡输出电压,每个LDO都会向负载供应电流。输出电压的平衡关系可以通过以下公式来表示:
VOUT1-IOUT1×RBALLAST=VOUT2-IOUT2×RBALLAST

楼主:
通过二极管连接两个LDO输出时的电路

网友A:
LDO并联时,所有LDO的输出电压必须相同,否则无法并联使用。

网友B:
可能导致不稳定的电压输出、电流不均衡和热量集中等问题。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并联使用的,

网友D:
不建议直接将多个LDO并联使用

网友E:
不能简单地并联两个LDO,需要考虑到它们的参数差异和并联后的反馈控制问题

网友F:
所有LDO的输入电压范围必须相同

网友G:
LDO是可以并联使用的,但是一定要注意两个芯片的均流特性。

网友H:
LDO并联使用时需要添加额外的控制环路来实现两个LDO电流的自动均摊。

网友I:
在并联使用时,要保证各个LDO的输出电流均衡分配,以防止过热或限流。

网友J:
如果电流能力相差较大,可能导致电流较大的 LDO 工作在非线性区,从而影响输出电压的稳定性。

网友K:
LDO并联使用需要考虑多个因素,包括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热设计、输入电压范围和电源噪声等。

网友L:
如果你需要提供更大的输出电流,可以考虑使用高电流输出的单个LDO

网友M:
LDO并联使用时负载电流不会自动均摊,而是全部由其中一个LDO来承担,导致LDO过热或者限流。

网友J:
两个LDO芯片的内部基准源、FET特性和误差放大器的噪声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N:
如果要并联多个LDO,那么每个LDO的输出电压都要相等,而且每个LDO的输出电流也要相等。

网友:
使用其他稳压器方案,如DC-DC转换器。

网友O:
尽管可以将两个LDO的FB脚连接到了同一个分压网络

网友P:
并联使用 LDO 时,应考虑各 LDO 的故障保护机制

网友Q:
当多个LDO并联时,电流分配可能不均匀,导致某些LDO负载过重,而其他LDO负载较轻。这可能导致电压不稳定或某些LDO过热。

网友R:
每个LDO内部集成反馈电压检测,根据反馈检测电压来调整输出电压。如果两个并联会导致输出电压不稳定而烧坏LDO器件。

网友H:
为了避免LDO输出电压差异所带来的不良影响,需要在Vin端增添两个串联的电阻或者使用多个LDO进行并联

网友S:
均流可以通过一些外部电路来实现,例如添加电阻或电流镜。一般来说,只要均流做得好,LDO并联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T:
大概致使不不乱的电压输出、电流不平衡以及热量会合等問題。

网友U:
如果您需要提供更大的输出电流,您可以考虑使用具有高电流输出的单个LDO

网友V:
两个LDO芯片的内部参考源、场效应管特性和误差放大器噪声可能不同

网友W:
这个不建议这么使用

网友X:
不克不及简略地并联两个ldo,必要斟酌到它们的对象差别以及并联后的反馈节制問題

网友Y:
使用其他稳压器解决方案,如DC-DC转换器。

网友Z:
当并联使用LDO时,需要增加额外的控制回路来实现两个LDO之间的自动电流共享。

网友AA:
不发起直接将多个ldo并联利用

网友AB: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单片功率不够 吗

网友AC:
这样使用的话 如果参数不一致会产生回流吧

网友AD(2023-11-03):
LDO可以并联使用,但要注意两个芯片的电流共享特性。

网友AE:
并联使用时,必须保证每个LDO的输出电流均匀分布,防止过热或限流。

网友AF:
虽然可以将两个ldo的fb脚毗连到了同一个分压收集

网友W:
应该不行,不同的稳压器的稳压值会有误差的吧

网友AG:
感觉不太行

网友AH:
不建议这样使用

网友AI:
应该可以吧

网友AJ:
有点难搞。不知道7812这种能否并联。

网友AK:
相同型号的应该可以

网友AL(2025-06-22):
若需并联,需满足的条件及注意事项
选型一致性:
选用同型号、同批次 LDO,确保参数(如基准电压、压差、内阻)尽可能一致,减少电流不均衡。
串联均流电阻:
各 LDO 输出端串联小阻值电阻(如 0.1Ω),利用电阻压降强制均流,阻值需兼顾功耗与均流效果。
增加缓冲或二极管:
并联时可在输出端串肖特基二极管(防倒灌),或用运放搭建电流镜电路实现主动均流。
散热与功耗设计:
并联后总功耗增加,需确保 PCB 散热良好,避免 LDO 因过热进入保护模式。
反馈环路独立:
各 LDO 的反馈网络独立设计,避免共用反馈电阻导致电压调节异常。

网友AF:
LDOn并联时,需增设控制环路平衡电流,避免单LDOn负担过重。

网友AM:
直接并联多个LD0可能导致电流分布不均,引起发热和性能下降。

网友AN:
并联使用理论上可行,但需注意电路设计和负载平衡。

网友AO:
确保ldo并联时电压和电流均衡,需挑选性能一致、温漂低的ldo芯片,并考虑适当散热和偏置设计。

网友AP:
选择DC-DC转换器作为稳压器,能提供更稳定、效率更高的电压输出,适用于对电源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电路设计。

网友AQ:
直接并联两个LDO会增加设计复杂性,参数差异和反馈控制需精心考虑。

网友AR:
可以,但建议检查两个ldo输出电压是否兼容,否则可能影响稳定性和效率。

网友AS:
并联两个LDO时,要注意各自输出电压和反馈控制的不同,否则可能引发稳定性和性能问题。

网友Z:
不同LD0输入电压范围不同,兼容性会出问题。

网友AT:
并联时,注意每个LDU的过压、过流等保护,以防单一故障影响整体稳定性。

网友AU:
要提高电流输出,可以选择高电流版的线性稳压器(LD0)。

网友AV:
电压不稳定、电流分布不均和局部发热是电路设计常见问题,需优化元件布局和散热。

网友AW(2025-09-26):
LDO不建议直接并联使用。因不同 LDO 输出电压存在微小差异,会导致负载电流分配不均,输出电压高的 LDO 可能承担过多电流,超出额定值而损坏,还可能引发输出电压波动。若需增大输出电流,应选单路大电流 LDO,或用带均流功能的专用芯片 / 电路,避免简单并联带来的风险。

网友AX(2025-12-27):
估计做不了均流,还是选一个大一点的LDO吧

网友AY:
LDO 可并联但需特殊设计,普通 LDO 直接并联易因压降差异导致电流不均,专用均流型 LDO 或加均流电阻可改善,但均流效果仍受参数一致性影响。

网友AE:
7812稳压器并联使用可能会导致输出电压不稳定,建议单用或考虑使用多路输出模块。

网友U:
想要输出更多电流?试试用大电流输出的LDO吧!

网友AZ:
不建议直接将多个LDO并联使用     ,需要考虑到它们的参数差异和并联后的反馈控制问题

网友BA:
LDO 不建议直接并联。输出电压微小差异会引发环流,导致芯片过热甚至损坏。若需并联扩容,需为每路 LDO 串等值限流电阻,或选用均流型 LDO,同时确保输入输出电容参数匹配,且并联路数不宜过多。

网友Z:
增大电流输出?试试升级为大电流LDO稳压器!

网友BB(2026-02-06):
LDO不建议直接并联,因输出电压、内阻差异会导致电流不均,甚至单颗过载烧毁。若需并联,需加均流电阻(小阻值功率电阻)强制均分电流,或用带均流功能的专用 LDO / 方案。简单并联无均流措施,可靠性差,不推荐。

网友AJ:
实际工程中需通过均流电路实现可靠并联,且仅推荐同型号、同批次的 LDO 并联,目的是提升输出总电流、提高电源系统冗余性。

网友Z:
并联LDO时要考虑参数差异,确保反馈控制稳定。

网友AQ:
直接并联多个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可能导致效率低和热管理问题,建议使用合适的模块或电路设计。

网友BC:
确保两个LDO输出电压匹配,以防不稳或效率降低。

网友V:
并联多个ldo可能导致电流分配不均,影响稳定性和效率。

网友AM:
并联两个LD0确实复杂,要小心处理参数和反馈,以免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