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 串口空闲中断加DMA 实现不定长度收发数据

楼主(2023-09-20):
这里教程是选择的STM32F407。STM32F103也测试过。

1.首先选择串口,选择异步通信。

2.添加DMA

3.打开中断

4.生成代码,生成代码选择了每个外设单独使用.c/.h

5.我使用的是Keil5。打开工程,首先注释掉dma.c里的DMA接收中断,因为不需要DMA接收中断,DMA发送中断是需要的。(dma.c)

void MX_DMA_Init(void)
{
  /* DMA controller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DMA2_CLK_ENABLE();

  /* DMA interrupt init */
  /* DMA2_Stream0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2_Stream0_IRQn, 2, 0);
  HAL_NVIC_EnableIRQ(DMA2_Stream0_IRQn);
  /* DMA2_Stream2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2_Stream2_IRQn, 0, 0);
//  HAL_NVIC_EnableIRQ(DMA2_Stream2_IRQn);
  /* DMA2_Stream7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2_Stream7_IRQn, 1, 0);
  HAL_NVIC_EnableIRQ(DMA2_Stream7_IRQn);

}

楼主:
6.在usart.h文件里定义串口接收数据类型我是如下定义的(usart.h)

楼主:
/* USER CODE BEGIN Private defines */
#define RECEIVELEN 1024
#define USART_DMA_SENDING 1//发送未完成
#define USART_DMA_SENDOVER 0//发送完成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receive_flag:1;//空闲接收标记
uint8_t dmaSend_flag:1;//发送完成标记
uint16_t rx_len;//接收长度
uint8_t usartDMA_rxBuf[RECEIVELEN];//DMA接收缓存
}USART_RECEIVETYPE;

extern USART_RECEIVETYPE UsartType1;

/* USER CODE END Private defines */

楼主:
7.然后在usart.c里需要添加空闲中断处理函数,以及DMA发送函数等。(usart.c)
首先定义串口数据类型:
  1. /* USER CODE BEGIN 0 */

  2. USART_RECEIVETYPE UsartType1;

  3. /* USER CODE END 0 */

楼主:
然后定义空闲中断处理函数和DMA发送函数
/* USER CODE BEGIN 1 */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PUTCHAR_PROTOTYPE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DMA发送函数
void Usart1SendData_DMA(uint8_t *pdata, uint16_t Length)
{
        while(UsartType1.dmaSend_flag == USART_DMA_SENDING);
        UsartType1.dmaSend_flag = USART_DMA_SENDING;
        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1, pdata, Length);
}

//DMA发送完成中断回调函数
void HAL_UART_T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__HAL_DMA_DISABLE(huart->hdmatx);
        UsartType1.dmaSend_flag = USART_DMA_SENDOVER;
}

//串口接收空闲中断
void UsartReceive_IDLE(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uint32_t temp;

        if((__HAL_UART_GET_FLAG(huart,UART_FLAG_IDLE) != RESET))
        {
                __HAL_UART_CLEAR_IDLEFLAG(&huart1);
                HAL_UART_DMAStop(&huart1);
                temp = huart1.hdmarx->Instance->NDTR;
                UsartType1.rx_len =  RECEIVELEN - temp;
                UsartType1.receive_flag=1;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1,UsartType1.usartDMA_rxBuf,RECEIVELEN);
        }
}

/* USER CODE END 1 */

楼主:
8.在中断文件里添加(当然,上面的空闲中断处理函数需要声明)(stm32f4xxit.c)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RQn 0 */
        UsartReceive_IDLE(&huart1);
  /* USER CODE END USART1_IRQn 0 */
  HAL_UART_IRQHandler(&huart1);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RQn 1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RQn 1 */
}

楼主:
9.主函数里,打开空闲中断,初始化DMA接收
  1. /* USER CODE BEGIN 2 */
  2.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1, UsartType1.usartDMA_rxBuf, RECEIVELEN);
  3.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1, UART_IT_IDLE);
  4.   /* USER CODE END 2 */

楼主:
10.然后就可以在while(1)里处理数据了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if(UsartType1.receive_flag)//如果产生了空闲中断
                {
                        UsartType1.receive_flag=0;//清零标记
                        Usart1SendData_DMA(UsartType1.usartDMA_rxBuf,UsartType1.rx_len);//串口打印收到的数据。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网友A:
空闲中断是怎么用的啊

网友B(2024-04-28):
初始化DMA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网友C(2024-09-06):
确保当开关管导通,

网友D: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E:
灌封之前需要使用抽空机进行天然脱泡和真空脱泡预处理

网友F:
主要起到支承作用,板不会散掉。

网友G:
在低成本控制器内部有时候会没有钳位二极管

网友H: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I: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

网友J: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

网友K: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