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武汉芯源半导体的MCU产品与进口品牌产品在引脚兼容性方面如何?是否需要修改PCB设计?

楼主(2023-09-20):
武汉芯源半导体的MCU产品与进口品牌产品在引脚兼容性方面如何?是否需要修改PCB设计?

网友A:
CW32 MCU的引脚可以完全兼容之。但实际产品方案中,MCU的各管脚除了通常的GPIO,也会使用其它附加功能(比如:UART/ADC/定时器等),不能确定此附加功能也能在CW32 MCU的同一管脚上实现。因此,不能确定是否需要修改PCB设计。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查阅CW32 MCU的Datasheet等相关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