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MCU产品的哪些性能优势可以影响客户选择?

楼主(2023-09-20):
MCU产品的哪些性能优势可以影响客户选择?

网友A(2023-11-01):
低功耗和长续航

网友B:
数据存储和处理

网友C:
高可靠性和安全性

网友D:
MCU在性能、可靠性、集成度、低功耗、安全等维度

网友E:
性能和成本,其他不是首位

网友F:
功耗跟续航吧

网友G:
尺寸有的时候也是个事,然后成本节能

网友H:
还有的时候还看供货能力,品牌等等外在

网友I:
易于开发和集成的能力

网友J:
低功耗、多种通信协议和接口、安全加密

网友K:
性能感觉就是功耗跟续航,一般处理能力都差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