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各位大佬,如何测量这个开关确实导通了

楼主(2023-09-20):
如图所示,10千伏PT,想把某一段引线短接。导通的电流非常小,大概也就10~30毫安,不通过测量分流的方式,如何检测图中开关确实合上了?

网友A(点评):
“不通过测量分流的方式” 意味着停电也能测量开关?

网友B(点评):
没法测量,你这个开关被导线直接短路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对,短路了。合闸后,怎么确定已经可靠合闸。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不是就是带电状态,带着电怎么确定我这个开关合闸了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给开关回路串一个电流互感器测电流,设备如果没有断开,开关回路有一点电流感应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你都说了“大概也就10~30毫安”,就测这个电流的感应电压

网友C:
霍尔传感器,测几十mA没问题。想提高精度,还可以多缠绕几圈

网友D:
强电场合就按强电的方法办,开关两端并一组触点,要是不放心可以用有认证的带镜像触头的开关,就是主触点的状态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霍尔传感器,测几十mA没问题。想提高精度,还可以多缠绕几圈

还是类似测量分流么?

网友E:
钳流表测电流。钳流表测电流。钳流表测电流。钳流表测电流。钳流表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电场合就按强电的方法办,开关两端并一组触点,要是不放心可以用有认证的带镜像触头的开关,就是主触点的 ...

感谢大佬,不明觉厉,之前都没听过,长见识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回复。

网友:
用霍尔电流传感器芯片 我们是代理

网友B:
难道是我看眼花了?这个开关闭合、断开对电路有影响?
开关和导线并联分流,测开关回路电流,判断开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