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个是什么工艺?黑色图层

楼主(2023-09-20):
这个是什么工艺?黑色图层

网友A:
导电碳粒涂层,遥控器按键上经常见到。

网友B:
PCB碳油是一种导电油墨,属于PCB油墨的一种,会影响之后的工序。它的主要成分是碳,属于表面处理工艺的一种,是采用丝网印刷的方式,在指定位置上印上碳油,在高温固化后,形成一定阻值的碳膜,通常用于按键等位置,在导电的同时,还可增加键位的接触面积。以前主要应用到电视遥控器,电话机,儿童玩具或计算机(手工)上,如今用在电梯按键等产品上。

碳油主要是由合成树脂、硬化剂、碳粉组成的液型导电碳膏,印刷过程中,其液体特性会出现扩散情况。因为碳油有导电属性,所以按键位间距设计要足够大。

碳油使用的流程:

喷锡板:阻焊后→印碳油→喷锡→正常流程;

沉金板:阻焊后→印兰胶保护印碳油处→沉金→撕兰胶→印碳油→正常流程;

沉锡:阻焊后→印碳油→字符→外形→测试→印兰胶→表面处理→撕兰胶→成品。

PCB碳油的制作注意事项:

当客户设计碳油比阻焊开窗小时,阻焊开窗必须保持原稿(比碳油开窗大单边2MIL以上),(阻焊开窗露线处需修改),特别要按原稿保留碳油PAD之间的阻焊桥。

当阻焊开窗与碳油开窗相近时,必须将阻焊开窗更改形状,防止碳油在丝印过程中出现微短现象。

当同一块板子上的碳油图形相互交叉成90度时,且碳油之间间距小于14MIL时,则需制作出两张碳油菲林进行丝印。

51精密电路可根据客户需求的不同,选择最适合客户的工艺进行生产,有各类高精密自动化流程设备,实现各环节的高质量生产。做您的高精密电路板生产专家。

网友C:
油墨碳桥

网友D:
基本上是遥控器PCB的标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