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新唐调顶光模块解决方案

楼主:
出处https://mp.weixin.qq.com/s/7sTQ7K3zya_0bC9_q2_xbA

调顶是指:在波分复用系统中,在发射端为每个波长上叠加一小幅度的低频正弦或余弦调制作为标识,不同的波长采用不同的频率标识。此低频正弦或者余弦的信号叠加到光波长时,是对于光波长的顶部有一个调制幅度,故也称为调顶信号。

调顶信号叠加在原有信号上一起进入光网络进行传输,但是调顶信号的频率位于信息通道的频带内,为了避免其与数据信息发生干扰,其频率必须低于数据信道的最低截止频率,但同时为了避免 EDFA 增益动态特性的影响,其频率也不能太低。故调顶信号频率多处于 10KHz 一 1 MHz 之间;又称为低频微扰信号。此信号需以曼彻斯特码做传递,利用信号的变化来保持发送和接收之间的同步。为产生及接收曼彻斯特码,光模块需具备曼彻斯特编解码器,此即为调顶光模块和通用光模块最大的差异 (图1  光模块内建曼彻斯特编解码器)。

新唐推出了全球第一颗硬件调顶 MCU NuMicro M031G 系列,此系列搭载硬件曼彻斯特编解码器,可快速地调制及解调曼彻斯特码,供调顶信号使用。依据不同电信业者及设备商的需求,调顶信号又分为调幅模式及调频模式 ( 多载频调幅 ),无论哪个模式,新唐 NuMicro M031G 系列皆可支持。
调顶光模块 MCU

新唐 NuMicro M031G系列不只搭载了支持 CRC 的硬件曼彻斯特编解码器,可用来调解及解调低频微扰信号,另配有 1 组 DAC 支持自动数据产生功能,可产生正弦波供调频模式使用 ( 图 3正弦波调顶信号生成方式 ) ,新唐实测可于 500 kHz 的频率下产生平顺的正弦波调顶信号 ( 图 4 MANCH_TX 由 DAC0 输出实测 )。

正弦波调顶信号生成方式

MANCH_TX 由 DAC0 输出实测
NuMicro M031G系列特色
  • 硬件曼彻斯特编解码器 ( M031G 系列):调制及解调低频微扰信号
  • DAC 支持自动数据产生功能 ( M031G 系列):可于 500 kHz 的频率下产生 32 点平顺的正弦波做为调顶功能输出使用
  • 内置温度传感器:0 °C 至 70 °C 的精度为 ± 1.6 °C;-40 °C 至 105 °C 的精度为 ± 2 °C
  • 小封装:QFN24 3x3 mm;QFN33 4x4 mm
  • I²C:支持 1 MHz 从机模式且不会拉住 SCL,出厂预烧 I²C Bootloader

新唐 NuMicro M029G/M030G/M031G系列为光模块应用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M031G 系列更是全球第一颗硬件调顶光模块,因此无论是在通用光模块还是调顶功能光模块的应用,皆可完全满足其需求。

网友A(2023-09-20):
光模块,光通信。

网友:
高端,没玩过。

网友B:
载波调制吗

网友C:
利用调频或调幅技术在发射端为波长通道的主信号生成一个低速的光随路信号,不占用业务信道

网友D:
调顶相当于在现有信号上“叠加”了一个小信号,不会干扰现有信号的传输,但是可以携带少量信息

网友E:
调顶信号的带宽一般在什么范围之内的呢

网友F:
搭载硬件曼彻斯特编解码器的话 是不是并不会额外占用cpu的计算量呢

网友G:
这个芯片在做曼彻斯特解码的同时还可以做其他的功能吗

网友H:
这个芯片真的牛了  不知道是否已经进入量产阶段了呢

网友I:
调顶信号频率多处于10KHz到1MHz 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