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CC生成的工程报错

楼主(2023-09-20):
mcc_generated_files/uart1.c:179:6: error: conflicting types for 'getch'
make[2]: *** [build/default/debug/mcc_generated_files/uart1.p1] Error 1
char getch(void)
     ^
make[2]: *** Waiting for unfinished jobs....
C:\Program Files\Microchip\xc8\v2.45\pic\include\c99\stdio.h:96:5: note: previous declaration is here
int getch(void);
    ^
1 error generated.

兄弟们,MCC自动生成的代码,报错,因为这个函数和声明的不同,这个怎么破,手工修改吗?

楼主:
这个地方改成了int,可以了,我记得这个函数应该是char类型啊,是不是自带的那个stdio.h头文件有问题?

楼主:
Melody可以,classic不行,好奇怪。。。classic里还没延时函数。

网友A:
可能你这个项目用的依赖比较老了,但是你用了新的pack来编译。
我记得新版本头文件里定义了 ’int getch(void)', 老版本是‘char getch(v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