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驱动可拆卸激光头,如何做好热插拔?

楼主(2023-09-20):
(无正文)

网友A:
你说这个问题就很好玩,第一,激光头是不允许在通电情况下插拔的,因为稍微有抖动,你的电流瞬间激变,LD有直接就完蛋的可能的,尤其是大功率激光器;第二,如果你真这样贴心考虑。那就是插头处带使能信号,一旦拔了就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