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有感BLDC正反转异常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有感方波项目,移植了灵鸥开源BLDC程序,手上有三个同类型电机,其中两个电机的正反转母线是相差不大,另外一个电机正转和反转相差快一倍了,怀疑力矩不稳定,按照网上说了先打开下桥再关闭(AB相换到AC相,先打开C 10us,再来关闭B),电机效果更差,图一是正常电机反电动势,图二是异常电机反电动势

正常电机反转

正常电机反转

异常电机反转

异常电机反转

网友A(点评):
从波形上看,换相滞后,看看软件有没有角度补偿。

网友B(2023-09-21):
这个波形看起来,还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波形看起来,还可以吧。

正常转是没有问题了,想做产品还是有点问题,一致性不好

网友C:
有感定位的不能用作正反转电机驱动。只能利用它启动电机,然后转用无感驱动。或者直接当作无感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感定位的不能用作正反转电机驱动。只能利用它启动电机,然后转用无感驱动。或者直接当作无感驱动。
...

这种方法感觉不好,你还得加无感代码考虑反电动势之类,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C(点评):
要不给电机轴装个简单的正反转齿轮箱?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还是从电机层面来解决吧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又复杂了

网友D:
你说的正反转差一倍,是转速差一倍,还是功率差一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正反转差一倍,是转速差一倍,还是功率差一倍呢?

相同转速下,正常反向电流0.2A,异常反向电流0.35A,正常和异常正转电流都在0.2A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相同转速下,正常反向电流0.2A,异常反向电流0.35A,正常和异常正转电流都在0.2A左右 ...

看反电动势波形,电机是没有全速工作的,你可以设定固定的运转指令,对比正 、反转的转速差异,看是否是负载差异导致的,不一定是程序上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反电动势波形,电机是没有全速工作的,你可以设定固定的运转指令,对比正 、反转的转速差异,看是否是 ...

电机都是空载,提高转速,电机到达3000r/min,正常电机正反转电流0.5A,异常电机正转0.57A,反转0.9A,怀疑是不是霍尔安装误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感觉不好,你还得加无感代码考虑反电动势之类,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

问题是简单,可解决方法不简单。
正转时霍尔定位传感器放在正转切换位置,反转时霍尔定位传感器却必须放在反转转切换位置。这两个位置不正好就不是同一个位置。所以只好按照无感驱动。你自己看着办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正常转是没有问题了,想做产品还是有点问题,一致性不好

做产品的会上21ic上问这种问题吗。也就做做玩具样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都是空载,提高转速,电机到达3000r/min,正常电机正反转电流0.5A,异常电机正转0.57A,反转0.9A,怀疑是 ...

三个电机霍尔是安装在电机内部的吗,还是每次测试都要手动安装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个电机霍尔是安装在电机内部的吗,还是每次测试都要手动安装霍尔

电机内部安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产品的会上21ic上问这种问题吗。也就做做玩具样件

新手做产品不都是这样过来了,21ic是一个讨论平台,讨论一下方法,总比自己闭门造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简单,可解决方法不简单。
正转时霍尔定位传感器放在正转切换位置,反转时霍尔定位传感器却必须放 ...

这种是一种思路,跟我们无感校正有感一样

网友F:
问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官方给的这个有感驱动代码,mcpwm的io设置当中,从a->b这个方向时,c的chN的值输出1,chP的值输出0,然后我研究了一下,N应该对应上桥,P对应下桥,那这样不就是C这个的上下桥都导通工作了吗,这样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吗?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实际上每个方向中另一个悬空的相,都是设置的上下导通,不知道是我搞错了,还是就这样搞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官方给的这个有感驱动代码,mcpwm的io设置当中,从a->b这个方向时,c的chN的值输出1, ...

官方使用了是驱动芯片,驱动芯片自带保护,如果上下桥导通他会停止输出,也就是浮空输入,这个你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就可以看到波形了

网友D:
那应该不会有问题,你可以尝试下同事测试下电机相电压波形与霍尔信号波形,对比下换相点

网友G(2024-03-06):
会不会是电机有问题

网友G:
换个驱动通道手试试看

网友H:
换个电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