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供电LDO

楼主(2023-09-20):
运放供电LDO,在LDO输出串一个二极管,然后再接运放的电源脚。为什么这样接会导致运放失真变大?

我这边是润石,瑞盟的运放一级代理可以提供原厂技术支持哟 18025311976
xch
啥运放?LDO输出电压是多少? 信号幅度多少?失真多大?未加二极管时失真多大? 用数据说话,别用文科生词汇

网友A:
二极管还是有阻抗的,电源串联二极管后,相当于运放电源内阻增加,电源给运放提供电流的能力减小,如果在运放需要输出大电流情况下,电源给不出大电流,就会造成信号限幅,产生失真。

网友B:
运放的电流是变化的,二极管压降随电流变化而改变,导致运放的供电电压变化,运放的电源抑制不是理想的,造成信号失真

网友C:
二极管有压降,导致电压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