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芯圣51单片机电源管理知识

楼主(2023-09-21):
1 电源管理特性
➢ 提供空闲模式(IDLE)和掉电模式(PD),作为省电模式
➢ 提供多种方式从空闲/掉电模式唤醒
➢ 提供低频模式(即时钟分频,详见系统时钟章节相关介绍)
2 空闲模式
空闲模式能够降低系统功耗,在此模式下,程序中止运行,CPU时钟停止,但外部设备时钟可继续
运行。空闲模式下,CPU在确定的状态下停止,并在进入空闲模式前所有CPU的状态都被保存,如PC、
PSW、SFR、RAM等。
将PCON寄存器中的IDL位置1,使HC89F0332/0322/0312进入空闲模式。IDL位置1是CPU进入空闲
模式之前执行的最后一条指令。
两种方式可以退出空闲模式:
(1) 所有的有效中断。HC89F0332/0322/0312在检测到一个有效中断后,CPU时钟立即恢复,硬件
清除PCON寄存器的IDL位,然后执行中断服务程序,随后跳转到进入空闲模式指令之后的指令。
(2) 复位信号(外部复位引脚上出现有效电平、WDT 复位、BOR 复位或外部端口低压检测复位)。
HC89F0332/0322/0312 在检测到有效复位后,PCON 寄存器中的 IDL 位被复位成零,系统程序也会从
复位地址 0000H 处开始执行,RAM 保持不变,SFR 的值根据不同功能模块改变。

楼主:
3 掉电模式
掉电模式可以使HC89F0332/0322/0312进入功耗非常低的状态。掉电模式将停止CPU和外围设备的
所有时钟信号,但如果WDT和TIMER3使能且允许在掉电模式下工作,则WDT和TIMER3模块将继续工
作。在进入掉电模式前所有CPU的状态都被保存,如PC、PSW、SFR、RAM等。
在芯片进入掉电模式之前,需要配置扩展SFR里FREQ_CLK寄存器,指明目前CPU时钟的频率,
FREQ_CLK寄存器配置的值等于CPU时钟的频率值,最小为1MHz,假如目前CPU的运行频率为16MHz,
那就配置寄存器FREQ_CLK=0x10。
将PCON寄存器中的PD位置1,使HC89F0332/0322/0312进入掉电模式。PD位置1是CPU进入掉电模
式之前执行的最后一条指令。
注:如果同时设置IDL位和PD位,HC89F0332/0322/0312进入掉电模式。退出掉电模式后,CPU也
不会进入空闲模式,从掉电模式退出后硬件会清除IDL及PD位。
多种方式可以退出掉电模式:
(1) 有效外部中断、LVD中断、WDT中断及TIMER3(计数时钟源选择外部低频晶振、外部时钟或
RC44K)中断。在有效的外部中断和TIMER3中断发生后,内部高频RC振荡器启动,CPU时钟和外设时
钟立即恢复,PCON寄存器中的PD位会被硬件清除,然后程序运行外部中断服务程序。在完成外部中断
服务程序之后,跳转到进入掉电模式之后的指令继续运行。
(2) 复位信号(外部复位引脚上出现有效电平、WDT 复位、BOR 复位或外部端口低压检测复位)。
有效的复位信号将 PCON 寄存器中的 PD 位复位成零,振荡器重新启动,CPU 时钟和外设时钟立即恢
复,系统也会从复位地址 0000H 处开始运行,RAM 保持不变,SFR 的值根据不同功能模块改变。

网友A:
空闲模式算是低功耗模式的一种吗

网友B:
相对来说低功耗模式的种类有点少了

网友C:
在不同的低功耗模式下 相应的外设会需要有不同的配置吗

网友D:
不同的低功耗模式所能使用的唤醒方式是不完全相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在不同的低功耗模式下 相应的外设会需要有不同的配置吗

我觉得应该是需要的 毕竟 不同的低功耗 其时钟是否使能也是不相同的

网友F:
不同种类的低功耗 退出的时间是相同的吗

网友G:
功耗控制确实是一个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