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芯圣51单片机复位分享

楼主(2023-09-21):
1 复位特性
➢ 提供多种方式复位
➢ 所有的复位方式都有特定标志
2 POR(Power-On Reset)复位
HC89F0332/0322/0312单片机在上电过程中,会产生一个POR信号,此信号会复位单片机,同时置
位RSTFR寄存器里的PORF位,用户可以判断此标志以来确定是否发生POR复位。
注:POR复位后的RAM值不稳定,建议用户根据需要重新初始化相应RAM;其余复位方式不会对
RAM进行复位。
3 BOR(Brown-Out Reset)复位
当 VDD 电压下降到 VBOR 以下,且持续时间超过 TBOR 时,系统产生欠压复位。BOR 复位时,RSTFR
寄存器的 BORF 位将被置 1,用户可以判断此标志以来确定是否发生 BOR 复位。
HC89F0332/0322/0312可以通过代码选项或者寄存器来选择BOR检测的电压档位。当在代码选项中
配置完成BOR档位后,客户也可以在使用时根据情况通过配置寄存器重新配置合适的BOR检测电压。
BOR档位:4.2V/3.9V/3.6V/3.0V/2.6V。
BOR电压检测电路有一定的迟滞特性,迟滞电压为0.1V左右。即当VDD电压下降到所选BOR电压
档位时BOR复位有效,而VDD电压需要上升到BOR档位电压+0.1V时BOR复位才会解除。
欠压复位示意图如下所示,其中 TBOR 也可以通过寄存器配置,用来进行电压消抖。

楼主:
4 外部 RST 复位
外部̅RST ̅̅̅̅̅引脚复位就是从外部向̅RST ̅̅̅̅̅引脚施加一定宽度的复位脉冲,从而实现单片机的复位,不使
用时可以将其配置为I/O口,需要在代码选项中设置。
做̅RST ̅̅̅̅̅端口时,将̅RST ̅̅̅̅̅复位管脚拉低并维持至少设定时间(软件配置)后,单片机才会进入复位状
态,将̅RST ̅̅̅̅̅复位管脚拉回高电平后,单片机结束复位状态并从用户程序区的0000H处开始正常工作。RST
复位时,RSTFR寄存器的的EXRSTF将被置1,用户可以判断此标志以来确定是否发生外部RST复位。
注意:P2.7端口作为外部̅RST ̅̅̅̅̅复位端口时,无法作为普通I/O使用。
5 外部端口低压检测复位
当外部电压过低时,无法保证单片机正常工作。此时,可以利用单片机的外部端口低压检测(PLVD)
功能对单片机进行复位,外部端口检测的电压为1.2V,此复位功能可以被禁止。PLVD复位时,RSTFR
寄存器的PLVRSTF将被置1,用户可以判断此标志以来确定是否发生外部端口低压检测复位。另外,用
户也可以通过相关寄存器来对外部端口电压检测进行消抖。

楼主:
6 软件复位
对 IAP_CMDH 和 IAP_CMDL 寄存器按流程写入相关值,系统将产生软件复位,复位后 RSTFR
寄存器的 SWRF 将被置 1,用户可以判断此标志以来确定是否发生软件复位。具体操作详见 FLASH IAP
操作章节相关介绍。
软件复位前建议将系统时钟切换到内部高频 RC。软件复位不会切换切换系统时钟,但会将
CLKSWR 寄存器里的 RC32M_DIV[1:0]复位成 01B,CLKDIV 寄存器复位成 08H。
7 看门狗(WDT)复位
为了防止系统在异常情况下受到干扰,MCU程序跑飞,导致系统长时间异常工作,通常是引进看
门狗,如果MCU程序中不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要求操作看门狗,就认为MCU处于异常状态,看门狗就会
强制MCU复位,芯片重新从0000H开始运行。
注:要使WDT复位,必须置WDTRST为1,即允许WDT复位功能,否则即使允许WDT运行,WDT
也只会置溢出标志,并不会复位。
8 堆栈溢出复位
堆栈溢出时,系统将复位,并置 SPOVF 溢出标志,必须软件清除。
堆栈溢出包含入堆溢出及出栈溢出,入栈溢出是指当前栈顶地址为 0xFF,同时又有入栈动作;出
栈溢出是指当前栈顶地址等于用户设定的栈底地址,同时又有出栈动作。
堆栈溢出复位配置有使能寄存器,当使能时,堆栈溢出才能复位系统。

网友A:
这个太棒了,很棒的思路,也可以很快的弄明白情况。

网友B:
这些复位方式会对单片机产生不好的影响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些复位方式会对单片机产生不好的影响吗

正常的复位是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的

网友D:
可以在复位之前存储相关复位的标志吗

网友E:
哪种复位方式容易对单片机造成破坏呢

网友F:
有些复位是一定要开启的 比如溢出复位

网友G:
51单片机现在也能干很多事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复位之前存储相关复位的标志吗

其实也可以考虑使用不同的灯闪频率来预示哪种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