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文氏电桥振荡器稳压电路问题

楼主(2023-09-21):
如图,文氏电桥振荡电路
负反馈电路中反并联二极管D1和D2是如何进行稳压的?
看资料都说是利用非线性器件的自身稳压特性,这里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二极管为了在大幅度时减小放大倍数,稳定幅度,不进入饱和或截止。

网友B:
振荡器刚开始,信号幅度不大两个二极管不导通,放大倍数比较大: (1 + (R2 + R3)/ R1).此时,容易启振。然后, 振动信号超过一定幅度,两个二极管导通,相当于R3被短路,负反馈增强,此时放大倍数减小:(1 + R2 / R1)。振动器输出信号幅度减小,但波形失真更小。输出波形更接近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振荡器刚开始,信号幅度不大两个二极管不导通,放大倍数比较大: (1 + (R2 + R3)/ R1).此时,容易启振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