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官方CH583M开发板,无法下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9-21):
用自制的WCH-Link在MounRiver Studio上烧写CH583M,却提示“设置芯片型号失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佬指教,谢谢!
实物连接如下:

下载配置如下:

烧录过程提示:
------------ 开始"obj\CH583M.hex"的烧录过程 ------------
10:36:06:785 >> 当前工程厂商为WCH,仿真设备为WCH-Link

10:36:06:785 >> 尝试在不同模式下打开设备并检查更新固件...
10:36:06:874 >> 设备型号为CH549。固件已是最新版本v2.10,无需升级

10:36:06:920 >> 执行操作...
10:36:07:042 >> 设置芯片型号失败。
设置芯片型号失败。更多帮助详见WCH-Link使用说明.pdf。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因为开发板默认尚未开启两线调试模式。谢谢沁恒工作人员的指导!

网友A(2023-11-28):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因为开发板默认尚未开启两线调试模式。谢谢沁恒工作人员的指导! ...

开启了也不能烧录,不知道咋搞了

网友B:
注意一下物理接线线序是否正确,杜邦线内部有无断裂。
ISP工具中开启两线仿真后,MCU要彻底断一下电,再去连接LINK。
如果是测试CH592的话,要用LINK-E进行仿真。

网友C:
注意灯光变化的情况。普通的和risc V不一样的。

网友D(2024-04-02):
确实,有些时候那个烧录器的模式不对,确实烧录不行

网友E:
之前我也遇到过,比较有意思的就是烧录器有个壳子,没注意那个灯,跟你的问题一模一样

网友F:
其实我觉得沁恒可以做到用一起去,将RISC-V和ARM的模式都做一起去

网友G:
切换模式怎么切换?是通过软件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切换模式怎么切换?是通过软件配置吗?

可以用软件方式切换。

网友H:
这个WCH-Link使用说明.pdf楼主有没有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WCH-Link使用说明.pdf楼主有没有

您好,下链接为WCH-Link使用说明下载链接,可以下载参考一下。
https://www.wch.cn/downloads/WCH-LinkUserManual_PD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