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iTOP-2K1000开发板拷贝镜像到固态

楼主(2023-09-21):
在本章的刚开始,我们就提到了烧写系统到固态硬盘我们需要使用 U 盘启动作为桥梁,把系统镜像以及系统配置文件拷贝到固态硬盘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可以成功系统的 U 盘来启动开发板。那此时 U 盘里面是不是就有系统呢?所以这一步我就要把 U 盘里面的系统镜像拷贝到固态。
使用命令 cd /mnt 进到固态所挂载的文件夹下,接着使用命令 cp -r /udisk/boot ./将 u 盘下 boot 文件夹拷贝到 mnt 下面,这一步也就是将 U 盘里面的镜像拷贝到了固态里面,如下图所示:

接着我们输入命令 cd boot 进到 boot 文件夹下,然后修改里面的 boot.cfg 启动文件,修改内容如下:
timeout 5
default 0
showmenu 1
title kernel or fs on ssd
kernel /dev/fs/ext2@wd0/boot/vmlinuz
initrd /dev/fs/ext2@wd0/boot/rootfs.cpio.gz
args console=tty console=ttyS0,115200
修改完成如下图所示:

boot.cfg 为系统启动配置文件。
timeout 5 //等待 5 秒
default 0 //默认引导第 0 个 title
title kernel or fs on ssd //title 下的基于 ssd 的内核和文件系统参数,因为这里是 ssd 启动。
kernel /dev/fs/ext2@wd0/boot/vmlinuz //加载内核
noinitrd /dev/fs/ext2@wd0/boot/rootfs.cpio.gz //加载文件系统
其中 dev/fs/表示文件系统,ext2 表示类型为 ext2 类型,@wd0 表示设备类型为 ssd 类型。/boot/vmlinuz
或者/boot/rootfs.cpio.gz 表示内核或者文件系统存放的具体路径
args console=tty console=ttyS0,115200 //设置调试终端为 ttyS0,波特率为 115200修改完成后我们保存退出即可